关于光电开关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10-17):
请教各位大神,光电开关是如何实现距离的精确测量?

网友:
那叫激光测距传感器吧。发射光和接受光的时间差吧。

网友A:
我还以为又出来了又便宜又好用又令人见证奇迹的家伙了。。。吊我胃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又出来了又便宜又好用又令人见证奇迹的家伙了。。。吊我胃口。。。

俗称:黑科技

网友:
应该是激光传感器,普通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普通光电和激光能设置某个范围内感应,激光测距传感器才能测适时距离值,去传感器厂家官网一般都有样本原理。不过也是有测距范围的。比如20-5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