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管螺纹小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17):
请问朋友们有没有管螺纹用多大的管的问题,有标准的吗?新人一枚,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外螺纹:小径>内径,内螺纹:大径<外径,剩下壁厚看强度需求,有个不成文的管通径叫几分管,例如4分管(DN15),6分管(DN20)

楼主:
那请问Rc2/1的壁厚有标准的吗??

网友:
标准标准标准

网友:
管内的介质是多大压力?壁厚与管内介质压力有关系。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就有,详细的很

网友:
55°密封圆锥管螺纹代号为ZG,60°一般密封圆锥管螺纹代号为Z。

网友:
镀锌管都是按标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