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如何把装配体零部件转化为曲面的形式显示?如图所示

楼主(2018-10-17):
如图所示

网友A:
另存 PART ....  下面有个选项 外表面。

网友B:
另存为 这种格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为 这种格式即可

除了这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吗?这种转换容易丢失部分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 PART ....  下面有个选项 外表面。

谢谢,这种方法我知道,但是会丢失部分零部件.

网友C:
转IGS格式,选保存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IGS格式,选保存曲面

试过了,不行呢

网友(点评):
IGS就是曲面形式的,你到底想做啥

楼主:
能否形成LZ提供的图片的形式显示出来呢?

网友:
另存为IGS格式的,就会变成曲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