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购CNC数控四轴分度盘

楼主(2018-10-17):
直径200以上,目前在犹豫是要气刹还是油刹,希望回帖的站友能给点意见
如果是供应商请标明品牌和参数,最好是带价格的,全新的和二手的都可以

网友A:
油压刹车力一般大于气压刹车力,转台样本上有参数。气压刹车直接接气管,简单点,油压刹车需要单配液压站。

网友B:
油压能稳定点,压力大,气压劲小,如果需要联动,可能吃刀量会小一点

网友:
肯定是油刹会安全,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压能稳定点,压力大,气压劲小,如果需要联动,可能吃刀量会小一点

好的,谢谢,那品牌来说,台湾的几个品牌,比如谭兴、潭佳、德川之类的性价比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压刹车力一般大于气压刹车力,转台样本上有参数。气压刹车直接接气管,简单点,油压刹车需要单配液压站。

我问过用油刹的,他们说比较耗电,不用的时候也只能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