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文件怎么能压缩大小

楼主(2018-10-17):
为了和客户交流,做了一批模型,单个实体模型在6m大小左右,组成装配体有400m左右,有些太大了,求教怎么处理模型或者通过转换格式使文件能缩小一些,急!!!

网友:
貌似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转成STP,再压缩

网友:
这个没法压缩的,三维的实体模型占用的内存挺大的

网友:
先在Creo里面把特征压缩,然后再在CREO里面释放特征。

网友:
赞同@斯文棒棒  @LION_CTPJT
转成STP,再使用zip或者rar压缩,确实可以将数据变小。

比如

这里creo转出的step文件大小86.4M, 压缩为.zip则是18.1M,缩小为原文件大小的1/5.

使用creo源文件格式还有其他方法:1,对于单个part,可以把特征树压缩:

这样,原来55.8M的prt文件可以压缩为8.45M, 缩小为原文件大小的15%.
只要再打开prt时把特征树恢复即可,数据不会丢失。

2,对于装配体也适用,把特征树压缩:

原本17.9M的文件,可以压缩到0.34M,缩小为不到原文件大小的2%.   压缩率惊人!

当然了,但是对于一个装配体里有多个part,一个一个操作就比较麻烦。还是转出stp再压缩比较方便。视情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