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棘轮怎么弄呀~

楼主(2018-10-17):
这是现有结构  中间穿两根软管      开口方向活动  就是一根轴。 现转动不理想,  想用 棘轮扳手这种结构。  这个又两个棘爪。 背后有个凸轮拨片。控制正反棘爪单独作用。,  我这改这种    怎么能够按钮换挡(换棘爪)啊  管子也没地方装了? 谁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棘爪在另外一头加长一段,作为连杆(类似剪刀的样子),然后在另外一头加凸轮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爪在另外一头加长一段,作为连杆(类似剪刀的样子),然后在另外一头加凸轮换向

那是一根圆铁管,外面还要加 保温棉的   那里加不了凸轮。 还有   铁管内部 的 两根 软管  没地方 放了。

网友B:
转动不理想?

是想任意停么?

网友(点评):
是的,转动不理想,我看着头晕

网友(点评):
锻炼下颈椎,免费预防职业病哦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不理想?

是想任意停么?

网友C:
棘爪做短小点,在棘爪外加外壳,软管沿外壳走。看看空间够用?

网友:
表面粗糙度不够粗,不能任意位置停
可以在接触的两个表面做辐射状的花纹,加大摩擦力,就能停住了。

图片上看到的,有个小簧片。
这么一点力,怎么能阻止它不转动呢。
有些东西,设计师是真的没有经过大脑就造出来了。

网友D:
买一个几块钱的任意停支架研究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几块钱的任意停支架研究下呗

那支架是两个平面, 当然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棘爪做短小点,在棘爪外加外壳,软管沿外壳走。看看空间够用?

不能再小了  极限位置

网友B:
交代下上面的负载,力臂等等。

是要批量呢,还是就折腾这么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代下上面的负载,力臂等等。

是要批量呢,还是就折腾这么一件?

批啊   ,上面负载 0.5KG 左右  力臂300左右

网友E:
你的棘爪貌似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棘爪貌似不行啊

咋搞啊~

网友:
今晚没喝多少,这个点了醒得也差不多了,还是没看明白想干嘛。

想让软管咋样啊?

网友F:
建议参考落地风扇上下角度调节固定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参考落地风扇上下角度调节固定结构

那好多塑料件 呢      开模的  我这现有的 状况没办法 改变吗  现有条件就是 外部两个圆铁管 管内部有两根塑料软管的。  ~如何任意停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