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问题

楼主(2018-10-17):
1、我们公司做自动化设备,产品上有很多螺丝,需要打螺丝胶紧固,有时候忘记打螺丝胶了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是点一个螺丝用记号笔标记,这样还是有漏打的,请问有没有通过物理或者化学方法可以不影响螺丝胶性能的前提下快速检测的方法?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2、请问各位打螺丝胶有没有标准?比如不同型号的螺丝打多少螺丝胶合适?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标准吧,你咨询下螺丝胶供应商,看能否得到资料

网友B:
螺纹胶用在什么型号的螺纹都行,至于防止螺纹胶漏点,还是用你们的做标记的办法吧,因为我们也这么做

网友C:
螺丝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一般情况下用弹性垫圈或者细牙螺丝防松可以提高效率。没办法的事情就只能用标记方法确定是否打螺丝胶

网友:
这得慢慢的培养成习惯

网友D:
专门有一个工序,先点胶,然后将螺丝供至下一个工序。那些笔记本上的螺丝都是预点胶的。

网友E:
这本身就是个细心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本身就是个细心的工作

这个是这样的道理,但是我们每天打太多螺丝了,工人在操作的时候难免会有松懈,所以想找个防呆的办法可以检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标准吧,你咨询下螺丝胶供应商,看能否得到资料

螺丝胶用量这个网上有人说根据受力不同,可打1/3牙,1/2牙,全牙。但是检查有无漏打螺丝胶,这个目前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胶用在什么型号的螺纹都行,至于防止螺纹胶漏点,还是用你们的做标记的办法吧,因为我们也这么做

即使做标记也有漏的,所以想找个防呆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使用起来比较麻烦,一般情况下用弹性垫圈或者细牙螺丝防松可以提高效率。没办法的事情就只能用标记方 ...

标记也有漏打的现象,无法完全杜绝漏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门有一个工序,先点胶,然后将螺丝供至下一个工序。那些笔记本上的螺丝都是预点胶的。

我们是 做设备的,不是流水线,很多步骤分顺序的,并且螺丝很多,如果最后一起检查,很多螺丝看不到了,被前面工序遮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 做设备的,不是流水线,很多步骤分顺序的,并且螺丝很多,如果最后一起检查,很多螺丝看不到了, ...

嗯,我明白你说的,但是你没明白我说的。
工序只是一个概念。不一定非得流水线。
工人安装螺丝,先领料。领的螺丝就是打好胶的。
打胶工序和拧螺丝工序,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不是一个人。
比如一个人,我先领一堆螺丝,今天要用的都领来。先打胶,把这些螺丝都打上,用的不用的都打上。放在一个箱子里。
然后我拧螺丝,从这个箱子里拿。不从别的地方拿。只要是箱子里的,都已经打上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明白你说的,但是你没明白我说的。
工序只是一个概念。不一定非得流水线。
工人安装螺丝,先领料 ...

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目前我司用的胶水流动性较大,打了胶放置会到处流动。我尝试找找流动性不强的按你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