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推动一个物品水平往复移动,有什么简单的结构吗

楼主(2018-10-17):
电机推动一个物品水平往复移动,有什么简单的结构吗?物品重量在20KG左右

网友:
个人觉得具体还是要看你的工况要求吧,行程,精度,往复运动的频率等等,按照标题所示,用电机做动力做直线运动的话:有齿轮齿条,丝杆加导轨,凸轮机构,连杆加导杆机构,同步带同步轮加滑轨。

网友:
可以使用凸轮或者齿轮齿条

网友:
气缸吧,实在是没有气,就用直线电机,螺杆电机,电机+螺杆

网友:
往复运动的行程有多大?对机构有没有限制要求?

网友:
电机+凸轮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行程有多长很重要。。。。。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牛头刨

网友:
看行程选择

网友:
电机+丝杠就很简洁

网友:
这要给出工作坏境,精度要求

网友:
链传动,同步带,滚珠丝杠都可以实现,凸轮连杆也可以

网友:
电缸试试

网友(2019-05-28):
丝杠最佳选择

网友(2019-07-17):
丝杠、齿轮齿条、汽缸、液压缸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