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霸帮我分析一张机械图私聊有偿

楼主(2018-10-17):
名字:带有空气制动的鼓式制动器

网友:
图片不是很清楚 看不清

楼主:
|清秋寒发表于 10-17 11:27图片不是很清楚 看不清
是的,图纸有A1大小,这里放不下有意可qq或微信

网友:
我记得之前好像什么牵引车上用过这种制动器,貌似存在缺陷

楼主:
|XJ001发表于 10-17 12:00我记得之前好像什么牵引车上用过这种制动器,貌似存在缺陷
缺陷肯定有的哇,不过你还记得他大致操作流程么

网友:
右边是刹车气缸对吗?你把刹车机构连杆图画出来,基本就能看懂原理。这个类似于石油钻机的带式刹车机构,不过过去的带式刹车机构是通过手刹控制刹车力矩的。这个图把手刹换成控制气缸,原理和计算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力学分析还是结构分析还是综合分析?

网友:
学渣能不问楼主一下,你这是要分析个啥?如果仅仅是长啥样的话,这活我也能接。

网友:
抱闸,起重机上用的,你想知道什么?你可以参照一下老式的液压抱闸,我想原理应该相同。抱闸一般人调不好,只会调节杆,不会调节螺钉。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电动液压制动器”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2Nzk0fGE0YjMzNjhjfDE3NTg4NTI4ODN8MHw%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