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道的大神帮个忙看看,哪里可以买到这个零件,需求较大

楼主(2018-10-17):
黑色的是尼龙材质,球头螺丝和尼龙料可以分离,螺丝是M6的。知道的 帮个忙,不胜感谢

网友A:
淘宝拍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拍照试试

试过,黑色尼龙的没有,球头螺丝倒是有

网友B:
e+g    米丝米试试

网友(点评):
阿姆卡、世嘉智尼

网友C:
这是遥控飞机的操纵杆吗

网友(点评):
不管是什么用途,按结构应该叫球头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遥控飞机的操纵杆吗

是的,和球头连杆差不多,一般的球窝是金属的,我这个是尼龙的,而且要浅一点,方便分离。谢谢

网友(点评):
问问万能淘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遥控飞机的操纵杆吗

遥控飞机那个要小,构造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e+g    米丝米试试

网友:
迈迪找找看

网友:
量大可以找厂家订做啊

网友D:
搜“平衡杆球头”,汽车上的一个部件,两头都是这样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气弹簧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像是气弹簧配件。

谢谢,但是和常规的气弹簧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只有半包的,球形头可以快速从尼龙球窝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平衡杆球头”,汽车上的一个部件,两头都是这样

谢谢,但是和常规的气弹簧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只有半包的,球形头可以快速从尼龙球窝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黑色尼龙的没有,球头螺丝倒是有

那就找这家有没有,他有这些就有渠道,起码比你了解的渠道多一些

网友:
这个气弹簧上的固定螺丝吧,多用在机械设备门跟窗上的。阿里巴巴搜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遥控飞机的操纵杆吗

不是的,气弹簧上的,用在门窗上支撑用的。

网友:
塑胶球头帽带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