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轴结构问题求教

楼主(2018-10-17):
各位道友,请教一个问题,图片是一个升降轴的结构,气缸驱动两根光轴上下往复运动,有个问题,为什么两根轴在连接板处的结构不同,左侧是导向轴支座,右侧却用两个固定环,可不可以全部用导向轴支座或者全部用固定环,有何区别?请指教

网友:
吾之愚见,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一端固定,一端可以调节,保证滑动梁与缸体垂直。

网友:
为了保证与导杆连接的钢板安装孔与与导杆中心线平行,左边结构有助于上下移动时导向。两边都采用固定连接,导向性比较差。

网友:
气缸上升时,左侧导向轴不一起运动,右侧导向轴一起运动。因为右侧固定环加紧了导向轴,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那右侧导向轴可能固定了其他结构,需要气缸推动

网友(点评):
我看错了

网友:
上面板子右边可能是大孔或长孔,上下夹住,消除中心距误差。

网友:
感觉也是为了方便装配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