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神帮忙解答下小弟遇到问题

楼主(2018-10-17):
(图片)

网友:
T=5000*0.1*1/2*(150*150-100*100)*2

摩擦力乘以力矩的积分,单边从100积到150。

谁还有不同的理解?也发表下意见,看看大家是怎么理解的
没考虑单位换算。

网友:
这个计算注意两点:
1,压力元与半径之乘积在圆环半径上积分;
2,注意压力在接触面上的分布,或按均匀分布(接触面未磨损按此处理),或按功元素与其半径成反比(磨损面按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