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用solidworks怎么样才能做出图片上这种圆角?

楼主(2018-10-17):
(无正文)

网友:
三边交汇处?用曲面去填充

网友:
圆角里面的多半径圆角+逆转参数

网友:
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软件自带的教程就可以解决,人不能懒到这种地步

楼主:
|shentu发表于 10-17 21:39三边交汇处?用曲面去填充
谢谢!

楼主:
|MATRIXIV发表于 10-17 21:49圆角里面的多半径圆角+逆转参数
谢谢指教!

楼主:
|水属性发表于 10-18 08:18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软件自带的教程就可以解决,人不能懒到这种地步
……

网友:
多半径圆角

网友:
4楼回复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