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形中间一竖什么意思

楼主(2018-10-18):
如图,52后面的图标什么意思,对称吗?如果是对称为什么不用对称度表示?
这个图标在solidworks中怎么画出来?

网友:
看看,如果楼主不指出来,或许我以为就是重点尺寸的意思呢。。。

网友:
应该是改动点

网友:
应该是更改标记吧

网友(点评):
肯定是更改标记,不是一竖,是标识1

网友:
看一下版本号还有修改尺寸。

网友:
第一次变更

网友:
同意上述有个海友的观点,不是竖线,而是数字1

网友:
同意,更改标记。

楼主:
????图纸就只有一个截图,版本号没有更新标注,竖线到三角形顶点,没有间隙,看着不像1

网友:
这种应该是公司的一种改动标识符,你看看图纸的标题栏或者图纸的边框处有没有更改说明什么的,怎么可能是对称的意思那?中心线就可以说明对称了

网友:
更改标记,是数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