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模组问题请教

楼主(2018-10-18):
使用同步带直线模组时,电机师傅都需要配备一个减速器啊,现在负载3kg,电机400w,之前同样的情况用丝杆模组时没有问题,现在用同步带模组电机抖得厉害,电机厂商说需要配个减速器,不明白其中道理,大神们请教一下

网友:
我们基本上都不配减速机。3KG负载也不是很重啊

网友A:
私服马达调一下参数,有个叫什么增益

网友:
你的使用速度是什么?

网友:
估计是低速时电机表现出转速不均吧

网友:
400W的伺服电机应该够用了,伺服电机是高惯量还是低惯量的,有可能是惯量比不匹配,重新校核一下吧。如果没问题就叫伺服电机供应商调一下电机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私服马达调一下参数,有个叫什么增益

日系叫刚性,大学书面语言叫PID控制

网友:
速度够的话,可能带个减速机比较好

网友:
估计是电机参数没有调好吧

网友:
  你这电机师傅也是人才。,在电机扭矩足够的前提下,调整伺服电机的速度环增益(位置控制模式)或者速度增益(转速模式)。抖动的话是增益大了,需要减小。加减速器也可以,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另抖动和加减速时间的设定及电机的最高转速都有关系。

网友:
跟电机的刚性有关吗?

网友(2018-11-19):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参数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