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打孔都是怎么打的?

楼主(2018-10-18):
我想问下各位做设计的朋友,亚克力板打孔都是怎么打的?
1.出图机械加工打孔。
2.现场根据实际装配尺寸划线打孔。

网友A:
已删除】我回答完了 你又改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删除】我回答完了 你又改问题 。。。

哈哈,麻烦帮忙,刚入门机械设计,有很多不懂

网友:
应该是激光割的吧,机械打孔容易裂

网友:
亚克力还好吧,装修工在光滑瓷砖上也一样打,用的水钻,应该也是容易裂的

网友B:
1用激光,但是如果亚克力厚的话,切边是斜的。
2用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激光,但是如果亚克力厚的话,切边是斜的。
2用雕刻机。

所以我需要设计好打孔的图纸是吧

楼主:
我现在是打好孔再去现场安装好呢,还是去现场按照实际的尺寸去打孔呢

网友(点评):
肯定是打好孔啊,都是设计好的东西,还有必要现场打孔吗?多不方便

网友(点评):
先给孔打好,前提是孔的位置度要精确,基准要和现场加工的基准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打好孔再去现场安装好呢,还是去现场按照实际的尺寸去打孔呢

有现场安装孔位的位置关系,就先打孔。没有位置关系,到现场测绘,然后打孔或者由老师傅边测绘边配打。

网友:
我找某宝加工过亚克力板的小型结构件,最小的是四毫米的孔,他们说是直接CNC数控加工的,我感觉就是机械钻孔吧

网友(点评):
数控加孔不也是机械加工吗?

网友:
钻头磨平或是铣刀到  会好点 ,不容易碎

网友:
一般是激光割,出个cad1:1图给广告公司,人家就给你割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场安装孔位的位置关系,就先打孔。没有位置关系,到现场测绘,然后打孔或者由老师傅边测绘边配打。

我现在基本尺寸都有了,有些差一点的我打算开腰槽

网友:
亚克力板厚不同用的钻头不一样的,可以先用小钻头定位,再用大钻头扩孔,一般不会开裂;你们说的开裂是怎么做的

网友:
亚克力  我们一直都是 雕刻机 刻孔

网友:
一般用激光切割,
还有简单点的办法呢,先把钻头加热再钻孔,这样不会裂,但是孔边会有一点凸起
三尖钻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需要设计好打孔的图纸是吧

是的

网友:
以前弄纽扣,将铁丝加热后,穿过去,再钻大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