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中加工零件的倒角和圆角问题

楼主(2018-10-18):
图示中箭头所示的倒角,从加工方便角度来说,是不是更应该换成圆角,还是说没有区别

补充内容 (2018-10-18 10:58):
这个零件材料是AL6061,我觉得,机架的是直接上铣床,箭头处倒角改成圆角的话,直接可以用大铣刀铣就行了,这样加工方便很多。如果是倒角的话,应该很难加工那个倒角

补充内容 (2018-10-18 11:04):
这个是以前的老设备的零件图,我觉得倒角不合理,加工也不方便,所以想改成圆角。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以前设计的人会弄一个倒角在这里

网友A:
主要看加工方法:用线切,倒角圆角没区别;用铣床,无论倒角还是圆角,都需要专用刀具(倒角刀及圆角刀),也没区别。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方便是啥?直角可能更好加工一点

网友(点评):
同意,铣床直角最好加工,圆角还要立起来,从上面踩下来。倒角那个厚度比槽壁厚,倒角意义不大

网友B:
倒角的那个斜面与水平面的交线离椭圆孔的轮廓线那么近,结构设计中用倒角还是圆角要依据零件在装配中或者相关零件的要求而定。

网友:
圆角应力集中没那么明显。设计更为合理

网友:
CNC加工,圆角比较好走刀

网友:
圆角好加工

网友:
你这倒太大了吧,还有上面那个应该是圆角好加工吧~~

网友:
根据加工成型方法而定

网友:
|晓昀发表于 10-18 09:17倒角的那个斜面与水平面的交线离椭圆孔的轮廓线那么近,结构设计中用倒角还是圆角要依据零件在装配中或者相关零件的要求而定。
厉害  还需要考虑装配问题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加工方法:用线切,倒角圆角没区别;用铣床,无论倒角还是圆角,都需要专用刀具(倒角刀及圆角刀), ...

倒角刀和圆角刀是不是多用在外部的倒角圆角上面。我对倒角刀圆角刀了解不多,像这种内部是圆角的话,是不是铣刀利用自身的R角大小就可以铣出来相应的圆角了,还需要圆角刀吗。圆角刀是不是主要用在车床上,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角的那个斜面与水平面的交线离椭圆孔的轮廓线那么近,结构设计中用倒角还是圆角要依据零件在装配中或者相 ...

它这个零件,看到的那个腰形孔,是带有沉头的腰形沉孔,所以不用担心倒角影响螺丝的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角刀和圆角刀是不是多用在外部的倒角圆角上面。我对倒角刀圆角刀了解不多,像这种内部是圆角的话,是不 ...

铣刀刀尖强度差,容易崩刃,所以不要求清角的话圆角刀要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加工方法:用线切,倒角圆角没区别;用铣床,无论倒角还是圆角,都需要专用刀具(倒角刀及圆角刀), ...

铣床直角和圆角不一样

网友:
线切割加工圆角斜角没什么区别,精度要求不高都可以达到,精度要求高的零件,就要考虑使用圆角过渡了,用加工中心来做

网友A:
去现场看下,再问一下铣工师傅。懒还是觉得丢不起那人呢?

网友:
铣床加工的话圆角比倒角方便的多,而且一次成型,线切割就无所谓了,考虑到加工成本,如果精度没要求那么高,还是优先考虑上铣床,圆角更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角刀和圆角刀是不是多用在外部的倒角圆角上面。我对倒角刀圆角刀了解不多,像这种内部是圆角的话,是不 ...

难道这种飞刀已经推出舞台了吗?以前生产实习的时候用过这种飞刀,用这种飞刀加工完之后会留下一个C5的角。所以在零件不需要清角的时候图纸上可以标注C角R角根据工艺而定。如需要防止应力集中造成零件损坏优先选R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现场看下,再问一下铣工师傅。懒还是觉得丢不起那人呢?

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你会想到懒不懒,丢不丢人的问题呢~.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在这个论坛,向大家请教问题,就是懒了?就是怕丢人了?,照你的意思,还必须要找专门找个加工现场,然后再进去专门找个铣工师傅去请教,才是正确的唯一的方法,其它的都是懒和怕丢人的体现?
你拥有的资源,别人未必拥有,不用想当然地去看待别人,ok?

网友:
我好像会更喜欢倒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你会想到懒不懒,丢不丢人的问题呢~.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在这个 ...

一切设计都是为了便于加工。没有实际操作经验的设计者不是合格的设计者。
为神马你会讨论这个问题,倒角和圆角?自已没谱,想当然用指状铣刀铣圆角?

网友:
直接用大铣刀铣出来是直角,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