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和机构设计的关系

楼主(2018-10-18):
       各位好,本人想请教一下,在一个项目中,是否结构应该尽力设计,使整台设备对电气的要求达到最低?对电气程序控制的要求达到最低?这样,是否也可以使整台设备的寿命和稳定性提高?
       因为本人对一些运行稳定的非标设备仔细观察过,无不发现它们的结构都比较合理,电气控制上面也比较简单,故有此疑问?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这样最好不过了

网友A:
这样理解有失偏颇,在一台设备里,结构设计和电气设计各有各的设计目标,在需要两者结合的地方,就要相互配合,相互服务才能完成一台设备最终的设计目标,而不是谁更重要一些。

网友:
有料的机械和有料的电气配合起来。大家愉快!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对,设计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仅仅是机械设计人员,而要自己总览大局,从大局出发。一般都是机械为主,电气为主。

网友:
机械是肌肉骨骼,电气是灵魂。相辅相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有失偏颇,在一台设备里,结构设计和电气设计各有各的设计目标,在需要两者结合的地方,就要相互配 ...

严重、强烈的同意,达到目的是根本,降低成本是根本,而不是纠结谁配合谁

网友:
其实这都是看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每个人都不同,有时候做一样东西只能看当前的技术条件,如果能把电气和机构配合得当,并且将每个零件/元件处于最佳状态,那样的机器肯定完美(就当前技术条件的完美)。

网友:
配合也要有个度,机械电气是相辅相成的,怪就怪我们的电气技术核心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电气工程师只是个调试程序或者是电气版的安装钳工,机械因为大家都能说几句,领导会觉得都能搞定,在领导哪里显得不那么重要

网友:
老板希望成本低的方案,客户需要可靠的设备,那么,你呢?

网友:
以前实习过的公司,机械几十个人,电气几个人,,,

网友:
电控是为机械服务的,机械是基础,电控是辐

网友:
机械为主,电控为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