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油缸探讨

楼主(2018-10-18):
求助,这两种同步油缸精度能达到多少,原理合理性怎样。

网友A:
第一种应该是同步分流马达,精度约为1%
第二种是压力补偿流量阀吗?如果是的精度约为5%
两种来说第一种会更合理

网友(点评):
第二个三个缸能同步吗

网友(点评):
能同步,但效果不是很好。要看你要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应该是同步分流马达,精度约为1%
第二种是压力补偿流量阀吗?如果是的精度约为5%
两种来说第一种会 ...

同步分流马达价格贵吗

网友(点评):
要看具体型号,国产的就几千,进口的一两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应该是同步分流马达,精度约为1%
第二种是压力补偿流量阀吗?如果是的精度约为5%
两种来说第一种会 ...

感谢指导

网友B:
柱塞同步马达可以1%   齿轮的在3-5 %     分流集流阀在8-10%   同步必须在偏载下测试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柱塞同步马达可以1%   齿轮的在3-5 %     分流集流阀在8-10%   同步必须在偏载下测试才有效

这种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
看不清楚  一般国外柱塞的在20%偏载下, 在规定的转速可以达到1%精度 ,齿轮的达不到,

网友:
2楼已经给出了解答,在转一个我之前发的帖子,你可以看一下。几种典型液压同步系统探讨
具体合不合理要看你是控制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三个油缸的作用简单说一下。

网友:
如果油缸不大的话用三联两步缸比较精确,我们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