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直径标一半怎么弄的额?

楼主(2018-10-18):
别跟我 说炸开啊 。 也别说  隐藏第一个箭头啊 ,隐藏箭头 中间那根直径线 还有。

网友A:
把这个勾去掉,标注半径就没有那个线了;

网友:
标注样式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勾去掉,标注半径就没有那个线了;

我也找到了  但是       自动加了圆心标记啊   不要这个标记~

网友:
多重引线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找到了  但是       自动加了圆心标记啊   不要这个标记~

选择“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无”

这个 无  后面 想要标 圆的 中心标记 就不让你用了。

网友:
选中标注,在特性里可以修改

网友:
机械工程师CAD有啊

网友:
标注样式里面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