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材质耐磨的材料互相磨,磨损会加剧吗

楼主(2018-10-18):
相同材质耐磨的材料互相磨,磨损会加剧吗?还是说要用两种不同材质的耐磨材料互相磨会好点?请问有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A:
一般是用不同材质,例如铜和铁,铜作为易损件时常更换
相同材质的话,客户维修怎么办,两个一起换?成本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最好是两种材料,比如淬火钢和铜   铸钢 调质钢和PTFE     易损件可以更换

网友:
一般都分两种材料,结构简单成本低的零件用软一点的材料作易损件。如果一定要相同材料的话,提高摩擦面的表面粗糙度,再加点润滑油也可增加一定使用寿命。

网友:
最好用不同的材料

网友:
不同材料的吧,一个是前面大侠说到的成本问题。另一个就是同种材料有可能出现胶合、咬合之类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不同材质,例如铜和铁,铜作为易损件时常更换
相同材质的话,客户维修怎么办,两个一起换?成本呢 ...

可以用相同耐磨的材质,把容易更换的零件硬度标低一点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相同耐磨的材质,把容易更换的零件硬度标低一点就可以吗

不建议这么做
虽然市面上有钢套,但用钢套的地方基本上是钢套和轴都可以更换,只保护钢套所在的孔位
磨损的本质是切削,像机床上切削一样,刀具切工件,铁切铁,硬度差很多,刀具还是需要时常打磨才行,就是讲即使较硬的一样存在磨损,只是硬度差的越多越好,差的少效果不大

网友:
论磨损千万不要相克,需要一方硬一方软,才能长长久久!

网友(2019-12-02):
可以选择减磨涂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