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械装置的机座问题

楼主(2018-10-18):
各位大侠好,我是上次问齿轮齿框装置的那个坛友,感谢大家之前的热心帮助。在设备搭建的过程中,问题真是一个接一个啊。这里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是这样的:
但凡一台设备,肯定有机座或者底架来安装运动装置。对于我之前那个齿轮齿框装置(见图一),机座的要求是:静载是能承受200kg-300kg左右的力(Z向上),由于齿框的运动,动载时能够承受一定的惯性力(在xy平面内)。

现对机座的考虑如下图二所示:1-齿轮轴,带动齿轮齿框运动;2-钢板一块,用来安装上面的齿框装置,齿框下面实际是有滑轨的,上次忘了说;3-铝型材;4-电机;5-减速机;6-方管支架。
整个机座用80*80的方管焊接而成,同时打通方管两个相对的面进行开孔,用T型螺母将铝型材固定在方管上。之所以用铝型材是考虑到减速机与电机的安装。那么问题来了:
1、如果整个机座是用方管焊接而成,考虑到焊接之后可能变形以及焊接工艺的不可控,因此不能保证焊接完之后整个架子就跟我画的那样还具有一定的安装精度;
2、我把铝型材固定到方管上,靠的是T型螺母和内六角螺丝。而这个方管宽度是80mm,壁厚是6mm,这就意味着我要用起码80mm长的螺丝才能进行固定。由于方管是空心的,前面也提到动载是整个机座要承受一定的惯性力,因此不知道这样的连接是否可靠。
老实说,我这种毕业才一年的经验实在是太欠缺了,虽然是机械专业,但是学的都是些课本知识。目前来说设计一个装置还是挺有难度的。因此恳请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具体这个机座怎么搞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各位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楼主,你有师傅带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师傅带你吗?

没有,自学摸索中

网友(点评):
你上次那个刚性连接解决了吗?

网友B:
打扰了,问几个问题:
1.机架为什么又是组焊件又是型材的,直接组焊件不行么?
2.导轨是直线导轨么?负载多重,要用这么大的电机?
3.一般结构是齿条固定在机架上,电机固定在负载平台上,这齿条拐弯有什么作用?

网友:
建议机架直接用方通焊接,至于精度问题,要求高的话,焊后加工铣平

网友:
你缺乏现场经验和各种加工工艺的,安装工艺的实践,一看你的机架,不多说,多到现场看看,动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扰了,问几个问题:
1.机架为什么又是组焊件又是型材的,直接组焊件不行么?
2.导轨是直线导轨么?负载 ...

1、主要考虑到电机,减速机的安装。用型材连接比较方便
2、可以这么理解
3、这个是为了工作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扰了,问几个问题:
1.机架为什么又是组焊件又是型材的,直接组焊件不行么?
2.导轨是直线导轨么?负载 ...

请问您有什么高见吗?

网友C:
看到楼主这种结构我就不说太多了,说多了伤自尊。我就说解决方法吧。整体型材焊接,固定减速机等的地方底下焊接型材补强,型材上贴厚铁板表面加工打孔固定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这种结构我就不说太多了,说多了伤自尊。我就说解决方法吧。整体型材焊接,固定减速机等的地方底下 ...

请问型材焊接和用角件连接有什么区别吗?我比较担心就是焊接之后会不会变形啊,一变形就没有安装精度可言了

网友(点评):
那您觉得您的安装精度高还是铣床加工精度高?

网友:
1-固定型材的工作量加上固定电机,等配件的工作量总和  会比 直接固定在方通上工作量大
2-整个齿框是自己加工?,可能需要计算整台设备运动起来的惯量(我感觉是半圆偏摆+直线运动)
3-精度问题,可以机构解决,焊接的没有精度可言,或者,焊接后二次加工

网友:
刚开始得有师傅带呀

网友D:
你做成这种结构你就不累吗?方通做底座可以,方通肯定100%变形,方通架上可以架一块厚一点的45#钢板做基准板,导轨直接买现成线性滑轨,然后锁45号钢板上不就得了,至于后面你想调水平的话,方通架下方做可以调节的支脚,后期打水平。至于装配上遇到问题你是真的缺经验,多找装配钳工学习,还有懂的标准件太少了,多看看标准件手册,开拓一下眼界。

网友E:
聊一下设计思路: 设计者要做到正确地选择材料就必须充分地了解所选材料的力学性能、加工性能、使用成本等信息。结构设计中应根据所选材料的特性及其所对应的加工工艺而遵循不同的设计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聊一下设计思路: 设计者要做到正确地选择材料就必须充分地了解所选材料的力学性能、加工性能、使用成本等 ...

感谢您的回复。我现在还是一个在校学生,根本没有实际经验,很多时候都是天马行空在想象。所以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成这种结构你就不累吗?方通做底座可以,方通肯定100%变形,方通架上可以架一块厚一点的45#钢板做基准 ...

撇开方通不说,您有没有关于底架搭建其他的高招?请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撇开方通不说,您有没有关于底架搭建其他的高招?请赐教

你只说了机架需要有承重能力,那么方通焊接的机架完全能够满足承重的要求,如果你电机有要求安装精度,那么安装的孔位可做成可调节的,安装时手工调节即可,例如腰孔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说了机架需要有承重能力,那么方通焊接的机架完全能够满足承重的要求,如果你电机有要求安装精度,那 ...

是这样的 关键是方通焊接完之后变形就不考虑吗 一变形焊接完之后的架子就达不到平行垂直的要求了 在这基础上进行安装装配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此外我这个架子在动载时还要承受比较大的惯性力的

网友(点评):
焊接变形在多少范围内可以接受?(你手指压在汽车表面也会使汽车变形),根据变形量选择焊接和焊接件的处理方式(氩弧焊,去应力等);动载荷时的惯性力有多大?按照惯性力大小选择焊接材料增加底座的吨位克服。

网友F:
针对这个图:1. 齿条后面应该有定位台阶,仅靠螺栓固定,刚性太差,后面直接铣出三四毫米的台阶就可以;
2. 还有直线滑轨,两根滑轨上起码一根安装面上也出个定位台阶,方便安装;
3. 电机减速机的安装方式,是直接固定在方孔里?齿条与齿轮之间的距离最好能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针对这个图:1. 齿条后面应该有定位台阶,仅靠螺栓固定,刚性太差,后面直接铣出三四毫米的台阶就可以;
...

关于直线导轨安装要铣台阶这部分,我看现在很多都不铣了,装配调整就可以的。

网友:
用方管不如用H型钢

网友G:
焊后加工安装基准就好了。这架子焊后变形没有很大的

网友H:
这几天在做的一个案子的机架,楼主可略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几天在做的一个案子的机架,楼主可略作参考。

敢问黄颜色的是用什么搭建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敢问黄颜色的是用什么搭建的啊?

方通焊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后加工安装基准就好了。这架子焊后变形没有很大的

也许可能是我多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黄颜色的是用什么搭建的啊?

50×50方管。
因为设备不大,机架上面的运动部件运行速度、载荷也不大,所以用了小一些的方管。

网友:
对的 50×50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型材焊接和用角件连接有什么区别吗?我比较担心就是焊接之后会不会变形啊,一变形就没有安装精度可言 ...

这种结构,安装要有调整余量,否则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结构,安装要有调整余量,否则成本太高

所以原来考虑的是方管+型材的形式

网友:
刚开始从事机械设计比较理想化。。。经过几年磨砺后会好很多,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