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厂家做过法兰与直钢管(直径273毫米)组对的简易工装?

楼主(2018-10-18):
有没有人(厂家)做过法兰与直钢管(直径273毫米)的简易工装,直钢管固定,法兰可以移动,完成法兰的前后、左右、上下的移动,从而完成法兰与直管段的组对。

楼主:
如果有做过类似工装的可以和楼主联系。

网友A:
这个法兰可以移动 那和钢管怎么固定呢

网友B:
这个要做成液压夹紧的方式,还是手动螺纹压紧?

网友:
在车间见过用可调节的V型块夹具固定钢管,然后,人工讲法兰与钢管对中后,在120°方向先电焊上,最后焊环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法兰可以移动 那和钢管怎么固定呢

钢管是固定的,只需要手动实现法兰的前进、后退、上下移动功能。也就是做一个工装,手动实现法兰的前进、后退、上下移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做成液压夹紧的方式,还是手动螺纹压紧?

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参考

谢谢您提供这么好的参考。您知道哪个公司有做这样工装的吗?或者说您是否也做这样的工装?可以直接找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这么好的参考。您知道哪个公司有做这样工装的吗?或者说您是否也做这样的工装?可以直接找做。 ...

谢谢您的回复,看到公司名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这么好的参考。您知道哪个公司有做这样工装的吗?或者说您是否也做这样的工装?可以直接找做。 ...

这也是给我们供应商的参考,直接百度三维焊接工作台,厂家应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给我们供应商的参考,直接百度三维焊接工作台,厂家应该很多

好的,谢谢,做这个的确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