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号航母的百公里油耗是多少?

楼主(2018-10-18):
辽宁号作为中国第一艘现役航空母舰,承担着科学实验、积累航母编队作战经验的重要任务。众所周知,辽宁号航母是常规动力航母,那么辽宁号拉练一圈,“油费”是多少呢?

辽宁舰

辽宁号航母的动力核心是四台乌克兰TB-12蒸汽轮机,总功率为14.9万千瓦。蒸汽轮机只是动力装置,辽宁号航母还配有八个锅炉,专门用来生产高温高压的蒸汽,冲击汽轮叶片,运动的汽轮叶片通过传动装置带动螺旋桨叶片旋转。也就是说,核动力航母和常规动力航母的区别在于,核动力航母用核裂变将水烧开,产生蒸汽。而常规动力航母是用普通燃料烧水。两者的动力源都是蒸汽轮机。当然,辽宁号航母不是烧煤的,烧的是重油。
下图为蒸汽轮机运转模式图,左侧的罐子是热源(核裂变或锅炉),中间的罐子是冷凝产生蒸汽,右侧蒸汽冲击叶轮。

重油是:原油提炼出汽油和柴油后剩余的液态残留物。重油粘稠度高,易凝固,凝固时需要用凿子才能敲小来一小块,想想公路上的沥青,就是重油再分馏提炼的产物。不过船舶用的重油是加工过的,船用重油热值大,燃烧温度高。而且重油的闪点非常高,闪点是指,一闪即灭的火源点燃可燃气/液体的最低温度。重油的闪点是180~330℃,汽油是-55~-20℃,柴油是55℃以上。这意味着存储重油的安全性更高。不过重油在烧之前需要加热,以降低粘稠度,便于管道输送。

重油

辽宁号航母之所以使用重油,最重要的原因是便宜。以燃料油380号(重油被作为船舶用油的名称)为例,今天的价格是2169元/吨,而今天的柴油价格是7127元/吨。航母上的锅炉理论上可以用任何燃料烧,可以用汽油,也能用柴油,但是这两种燃料燃点太低,不安全。其次价格实在昂贵。

北约船舶用油,基本没有重油,因为他们装备的燃气机或柴油机,重油很少被用在内燃机上

目前可以推测出,辽宁号航母能携带约6000-8000吨燃油(不包括舰载机用油和启动柴油)。根据上文油价统计得知,辽宁号加满油箱,至少需要花费1300万元。当辽宁号以18节速度巡航时,24小时能跑777公里,耗油388吨(公里耗油以库兹涅佐为例),百公里耗油约为50吨。

记得有一次,辽宁舰编队穿越宫古海峡,绕道南太平洋,途经南海,最后通过台湾海峡返回青岛母港,完成了历时38天的跨海区训练实验任务,行程数万海里。这次辽宁舰编队历时38天的演练,油费共计3100万元

可以看出,常规动力航母的耗费是非常高的,从短期看,核动力航母的造价要比常规动力航母造价高很多,尼米兹级级航母造价为50亿美元,苏联的库兹涅佐夫航母造价是30亿美元。但是从长期来看,核动力航母拥有近乎无限的航程,并且不需要加油,性价比要高出常规动力航母许多。并且核动力航母不需要安装油库,节省下来的空间可装载更多的舰载机、弹药和航空燃料,作战持续性更好。希望我们国家的核动力航母早日下水~啦啦啦。

网友:
学习了 侧面反映了我国强大呀

网友(点评):
我们大山区多少学生没课桌,没学校,强大不是说你有什么船强大,是国民过的好才强大

网友(点评):
把钱都用在你说的方面,政府不抓紧发展军备力量,过不了几年就会变成一只肥羊而且是没有角的肥羊,看看现在的叙利亚就是找你的思路发展20年之后的中国。要想过得好要先扎紧篱笆。防止大灰狼进来

网友(点评):
看你的名字应该是轮子教的余孽吧

网友:
船用内燃机也可以使用重油来作为燃料。不过我接触到一个船用发动机,在启动阶段要用柴油,在准备熄火阶段也要用柴油,主要是清洁管路,不然启动时可能机器没热,无法启动;熄火时没用柴油清洗管路,到下一次就是个整粑粑了……

网友:
假如舰载机用蒸汽弹射,必须减速缓行时。

网友A:
不是核动力的 航母 ,那真是 烧钱啊,一个月烧掉我大山区多少学生的学费啊,操他妈!!

网友:
|jiangsuwanhua发表于 10-18 16:46学习了 侧面反映了我国强大呀
厉害了,我的船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核动力的 航母 ,那真是 烧钱啊,一个月烧掉我大山区多少学生的学费啊,操他妈!!

你终于还是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核动力的 航母 ,那真是 烧钱啊,一个月烧掉我大山区多少学生的学费啊,操他妈!!

落后要挨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核动力的 航母 ,那真是 烧钱啊,一个月烧掉我大山区多少学生的学费啊,操他妈!!

你这也是保守思想,首先山区落后主要因为交通不方便导致各种条件落后发展不起来,光支援学费没用。然后军事演练意义重大,威慑他国,提高国际影响力,也是一种国家之间的交流方式。要是落后挨打,还谈何经济发展。

网友:
要不怎么说一般的国家都玩不起航母呀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核动力航母是不是,核裂变后产生热量,再烧锅炉产生蒸汽,然后带汽轮叶片啊。

网友:
核动力,核动力

网友:
厉害了,我的船

网友:
核动力才是绿色能源

网友:
不清楚,这才了解一下

网友:
科普一下,厉害!

网友:
国外现役航母大全作者:

美国海军“企业”号航母战斗群大洋航行
美国
美国海军现役有2级11艘航空母舰,包括企业级核动力航母1艘:CVN65“企业”号;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10艘:CVN68“尼米兹”号、CVN69“艾森豪威尔”号、CVN70“卡尔文森”号、CVN71“罗斯福”号、CVN72“林肯”号、CVN73“华盛顿”号、CVN74“斯坦尼斯”号、CVN75“杜鲁门”号、CVN76“里根”号、CVN77“布什”号。
CVN65“企业”号
“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USS EnterpriseCVN-65)CVN-65是美国历史上第八艘使用企业号为名的船只,也是全世界第一艘使用核反应堆作为动力来源的航空母舰。
“企业”号是在1958年2月4日开工,1960年时下水,1961年11月25日正式完工服役。
1964年,“企业”号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环球航行,途中无需加油和再补给,历时64天,总航程3万多海里,充分显示了核动力的巨大续航力。
1979年到1982年3月进行了燃料补给和现代化改装。岛式上层建筑进行了重新布置,加装了海麻雀舰空导弹。迄21世纪初仍是美国海军的主力之一。
排水量85,600吨,全长342米;舷宽40米;最大甲板宽76米。动力装置为8座西屋公司的a2w压水反应堆,驱动4台通用电气公司的蒸汽轮机,4轴4桨,主机总功率280000马力,航速33节。更换一次核燃料可航行20万-50万海里。
“企业”号舰体与小鹰级航空母舰基本相同,采用了封闭式飞行甲板,从舰底至飞行甲板形成整体箱形结构,在斜直两段甲板上分别设有2部蒸汽弹射器,斜角甲板上设有4道拦阻索和1道拦阻网,升降机为右舷3部,左舷1部。
企业号航空母舰参加过拍摄电影《猎杀红十月》,并被法国的乔治布隆得写入《大洋余生》一书。企业号甲板上发生过坠毁舰载机。
美军“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俯视图
CVN68“尼米兹”号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Nimitz)是美国建造的第二艘核动力航空母舰,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一级航空母舰“尼米兹”级的首制船。舷号为CVN68。该舰由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建造。
1968年6月动工,1972年5月下水,1975年5月服役。最先被编入大西洋舰队,母港为东海岸的诺福克港。1983年6月至1984年9月进船厂大修期间,增添和更新了一些设备。
1987年由大西洋舰队调至太平洋舰队。母港为布雷默顿。其在大西洋舰队的位置由1986年9月服役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接替。1998年大修后将转属圣地亚哥。
舰长:332.9米,舰宽:40.8米,飞行甲板最宽76.8米,吃水:11.3米(CVN-71为11.8米,自CVN-72以后为11.9米)。
动力装置:核动力,2座压水堆,4台蒸汽轮机,4台应急柴油机,4轴,推进功率:194兆瓦(26万马力),航速:30节以上,续航力:80万~100万海里。主要武器装备:3座“海麻雀”防空导弹系统,4座“密集阵”近战武器系统(CVN-68和CVN-69为3座),3座324毫米3联装鱼雷发射系统。搭载飞机:固定翼飞机约80架,直升机6架。人员:舰员3184人,航空人员2800人。
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CVN69“艾森豪威尔”号
“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USS Dwight D. EisenhowerCVN-69)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里的二号舰。舰名承袭自带领美国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第34届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号1970年开工建造,1975年下水,1977年开始服役美国海军。整个军舰造价为20亿美金。满载时的排水量91500吨,舰长332.9米,舰宽40.8米,带斜坡的飞机甲板长332.9米,宽76.8米。宽敞的飞机库长208米,宽33米,高8米。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的飞机起飞速率很高,飞行甲板上装有4座供飞机起飞用的蒸汽弹射器。弹射率为每20秒钟一架,7-8分钟即可起飞一个飞行中队。每天能出动200多架次飞机,执行远距离攻击任务。
“艾森豪威尔号”采用核动力,因而比其他大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具有更大的战斗效能和威慑力。舰装核燃料可持续使用13年,最大航速33节,持续航行力80-130万海里,不需添加燃料可以30节航速环绕地球航行。舰载飞机燃料10000吨,可以保证舰载机进行16天的飞行行动。舰上还装备航行补给设备,可在20节的航速下接受补给,补给量为每小时200吨。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CVN70“卡尔文森”号
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1980年以美国国会议员“卡尔文森号”命名,编号CVN70,属于核动力航母,是美国海军“尼米兹”级航母的第3艘,全长330多米,满载排水量为9万多吨,航速为30节,1982年3月13日服役。从1983年3月至1998年,卡尔文森号航母先后8次前往西太平洋参加军事活动。
1999年7月,卡尔文森号航母返回军港进行为期11个月的大修。美国海军花费2.3亿美元对该航母进行装备的更新换代。载员:舰员3105名,航空人员2885名,海军陆战队72名。排水量:标准81600吨,满载91487吨。船体:长332.2米,宽40.8米。飞行甲板:长335.6米,宽77.1米。吃水深度:11.3米。最大航速:30节,造价(1980年):约39亿美元。
大修中的“罗斯福”号航母
CVN71“罗斯福”号
“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四号舰,起造于1981年,于1984年正式下水。西奥多-罗斯福是美国第26任总统(任期为1901年至1909年),本身就是个海军迷,他主张美国应该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也因此在他任内美国完成了所谓的“白色舰队”(GreatWhite Fleet,此名起因于当时舰队的船舰都是漆成白色船身)。
“罗斯福号”虽然是以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身份起造的,但由于从她开始的六艘后期型尼米兹级与之前已经存在的三艘,在性能规格上有非常大幅度的变动,因此常常也有人称呼这六艘新舰为“罗斯福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但这并不是美国官方的分级方式。
“罗斯福”号航母与美国热衷扩张领土的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样富有“进攻性”。1991年1月12日,“罗斯福”号远程跋涉,到达红海阵位。海湾战争中,该舰上的飞机频繁起降,携各种导弹和激光制导炸弹对伊拉克进行狂轰滥炸。
1999年3月下旬,狭窄的亚得里亚海湾“船声鼎沸”,原来是“罗斯福”号率领50多艘战舰蜂拥而至。3月25日凌晨,“罗斯福”号航母上的EA-6B电子干扰飞机,伙同从意大利基地起飞的ES-3A电子侦察机,对南联盟的指挥通信系统进行了电子战“软杀伤”。随后,“罗斯福”号航母麾下的13艘巡洋舰、驱逐舰和核潜艇“万弹齐发”,用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上演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斧头”战。两周后的4月7日,从“罗斯福”号上起飞的24架“大黄蜂”又疯狂地向南联盟扑去,多次向其民用目标投掷被国际法禁止的集束炸弹,造成了南联盟平民的大量伤亡。
在太平洋海域航行的美国海军CVN-72林肯号航母
CVN72“林肯”号
“林肯”号是以带领美国走过南北战争的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为名,是美国海军第二艘使用这名字的船舰。第一艘林肯号是1960年时下水的林肯号(USSAbraham Lincoln SSBN-602)华盛顿级核动力弹道潜艇。
“林肯”号是美国海军的第5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1991年5月28日,“林肯”号开赴印度洋,参加海湾战争。在阿拉伯海大约停留3个月时间。
1993年6月15日,“林肯”号离开阿拉梅达港,到香港进行访问,然后开赴阿拉伯海,对伊拉克南部地区执行禁飞任务。
1993年10月8日,“林肯”号开往非洲索马里,协助联合国的有关行动。大约有4个星期的时间,从“林肯”号上起飞的飞机不断地在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空巡逻,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
“华盛顿”号航母。
CVN73“华盛顿”号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USS George WashingtonCVN-73),或常直接简称为华盛顿号,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六号舰。
1990年下水的华盛顿号是美国第二艘以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为名的军舰,也是当今全球威力最大的武力载台之一。华盛顿号于2008年编入第七舰队,以取代退役的小鹰号。
以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为母港的华盛顿号,是史上第一艘驻扎于日本境内的核子动力舰艇。载员:舰员3500名,航空人员2500名,海军陆战队72名。排水量:标准73973吨,满载102000吨。船体:长332.8米,宽40.8米。飞行甲板:长335.6米,宽77.4米。吃水深度:11.9米。武器装备:3座8联装“海麻雀”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4座“密集阵”近战武器系统,SPS-49对空搜索雷达。舰载飞机:F-14“雄猫”战斗机10-14架,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36架,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E-2C“鹰眼”预警机,S-3B“海盗”反潜飞机,ES-3A电子侦察机,SH-60F/HH-60H反潜直升机,飞机弹射器4台。舰载航空汽油:9000吨动力装置:2座A4W核反应堆,4台蒸汽轮机推进功率:20.9万千瓦最大航速:35节。
美国第3舰队核动力航母“约翰斯坦尼斯”号
CVN74“斯坦尼斯”号
“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USS John C. StennisCVN-74),或直接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七号舰,于1993年下水,1995年12月9日正式服役,母港为华盛顿州布雷默顿(Bremerton),以其为核心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是美国海军主力的海外武力单位之一。
斯坦尼斯号航母及其舰载第九舰载机联队(CVW-9)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球军事行动中能够持续地进行战斗任务。CVW-9包括8至9个战斗机中队,使用机种包括F/A-18大黄蜂式战斗机、EA-6B徘徊者式电子反制机、S-3B维京式反潜机、E-2C鹰眼式预警机与SH-60海鹰式直升机等。
CVW-9具有能够摧毁敌人作战飞机、舰艇、潜艇和陆地目标等装备设施,或者进行远距离空中布雷任务的能力,所以它经常被作为主要的进攻力量,支援陆地战斗,保护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其他友舰的安全,并且还能够完成海上和陆地封锁任务。在值勤时斯坦尼斯号通常是整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核心,或甚至作为旗舰使用,而战斗群中通常还包含有四到六艘其他的各型军舰作为支援。斯坦尼斯号的两具核反应堆使它拥有几乎无限制的续航能力,与最高达35节的最高航速。舰上的4具蒸汽弹射器和4条拦截索可应付作战飞机非常频繁的起降,而斜向配置的降落甲板与足够大的面积能同时进行战机起飞与降落的任务,大幅提高作战效率。虽然本身是以核能作为动力来源,但斯坦尼斯号仍携带了大约三百万加仑的燃油,主要是供给它的舰载机和护航舰使用。
此外,它还储藏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以供长时间在海外执行作战勤务的需要。斯坦尼斯号具有很强的自我维修能力,舰上配属了一个飞机维修部门以修复中度损坏的飞机,一个微电子装备修复部门,和几个舰艇修复部门。在自卫能力方面,斯坦尼斯号除了仰赖它所搭载之第九舰载机联队和其他护航舰的保护外,该舰本身也配置了北约RIM-7海麻雀短程防空导弹,与主要是作为反导弹用途的密集阵近防系统(PhalanxCIWS),以及SLQ-32电子作战系统。
美国海军CVN-75“杜鲁门”号航母进行战机弹射起飞训练
CVN75“杜鲁门”号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USS Harry S. TrumanCVN-75)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八号舰,1993年起造,1996年下水,是世界上最新造的几艘超大型作战用船舰之一。
“杜鲁门”号是以美国第33任总统哈瑞杜鲁门命名。该舰于1998年7月编入美大西洋舰队服役。载员:舰员3500名,航空人员2500名,海军陆战队72名。排水量:标准73973吨,满载105500吨。船体:长332.8米,宽40.8米。飞行甲板:长335.6米,宽77.4米。吃水深度:11.9米。武器装备:3座8联装“海麻雀”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4座“密集阵”近战武器系统,SPS-49对空搜索雷达舰载飞机: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EA-6B“徘徊者”电子战飞机,E-2C“鹰眼”预警机,S-3“海盗”反潜飞机,飞机弹射器4台。舰载航空燃料:9000吨。动力装置:2座A4W核反应堆,4台。蒸汽轮机推进功率:20.9万千瓦最大航速:35节。
“里根”号航空母舰
CVN76“里根”号
“里根”号航空母舰(USS Ronald ReaganCVN-76)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九号舰,也是美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第一艘成军的航空母舰。2001年时完工下水的里根号是以美国第40任总统隆纳里根为名,里根号的母港为加州的圣地亚哥港,目前隶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
北约代号:绰号里根(RonaldReagan)
同级舰艇:cvn68、cvn69、cvn70、cvn71、cvn72、cvn73、cvn74、cvn75、cvn76
武器系统:3*Mk29海麻雀导弹发射器、4*MK15方阵近防炮、1中队F-14熊猫、3中队F/A-18大黄蜂、4*EA-6B徘徊者、4*E-2C鹰眼、6*S-3海盗、2*E3B阴影、8*SH-60F海鹰、SH-3F海王电子系统SPS49(V)5、SPS48E(V)3D对空、SPS67V对海、SPS64(V)9导航、SQS23声纳
舰长:332.8米,舰宽:40.8米,吃水:11.9米,标准排水量:73973吨,满载排水量:105500吨,最大航速:32节,主机功率:205800千瓦,编制人数:6093人,载机数量:80架。
CVN-77布什号核航母
CVN76“布什”号
“布什”号航空母舰,又名“乔治HW布什”号核动力航空母舰,简称为“布什”号,CVN-77是该舰的舷号。CVN-77将延续CVN-76的改进,飞行甲板没有初期设想的那样变化巨大,为CVN-78的渐改设计做铺垫。该舰被人们称为“尼米兹”终结者,是美国“尼米兹”级航母的最后一艘舰。据美海军高层人士透露,CVN-77是下一代航母CVX的试验舰,一些新技术将在CVN-77上试用,成熟后将用在CVX舰的建造上。
2002年12月9日,这艘航母正式授与布什号舰名。该舰全长332米,船体吃水线以上大约有20层楼高,能运载将近6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最大航速30节,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最多可搭载百架战机,造价62亿美元。
“布什”号航母从建造开始到现在经过了8年,该航母于2003年铺设龙骨,2006年举行命名典礼,于在完成海试后2009年1月10日在诺福克海军基地举行了服役典礼,开始在美国海军正式服役。
“布什”号是“尼米兹”级航母中最先进的一艘。与上一艘“里根”号(CVN76)相比,“布什”号进行了实质性的设计改进并采用了若干新技术。例如采用了新的真空海上卫生系统、新的航空燃油分配系统,还有大量新的控制系统和管道材料。这些改进将减少该航母的全寿期费用。
“尼米兹”级航母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军舰,也是最先进的航母,尤其是“乔治布什”号,由于建造的晚,它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技术,现代化程度更高。在动力上,舰上两个核反应堆可供军舰连续工作20年而不需要添加燃料。在自身防护方面,无论是水下防护、对反舰导弹的防护,它都更加重视,包括两舷、舰底、机库甲板都是双层船体结构,舰内有数十道水密横舱壁,水下部分有增厚甲板、多层防雷隔舱。在攻击力方面,它最多可搭载近100架飞机,并拥有多座对空导弹发射系统和近防炮。由于美国今后将采用全新的航母设计方案,所以,作为老式设计的最后一艘航母,“乔治布什”号属于向新型航母过渡的航母,体现了更多的最新科技,比如,它拥有更先进的雷达和导航仪器,线缆和天线均采用内置设置,从而更突出了隐身性;它的自动化管理程度更高,舰上一次装载的食物可供全舰6000名官兵使用90天。
“尼米兹”级第一艘航母CVN-68“尼米兹”号于1975年服役,第9艘CVN-76“里根”号航母于2003年服役,下一艘航母CVN-78“杰拉德福特”号航母将根据“21世纪航母”CVN21新方案建造。
“尼米兹”级航母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舰,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长330米,速度超过30节,最多可搭载近100架飞行器,通常情况下只搭载60-70架飞机和直升机。
意大利“加里波第”号航母
意大利
“加里波第”号
“加里波第”号航母全长180米。宽23.8米,吃水6.7米,标准排水量10100吨,满载排水量13370吨。动力装置为4台LM-2500燃汽轮机,总功率80000马力,双轴双桨推进,最高航速30节,续航力为7000海里/20节。它的飞行甲板为直通式,长173.8米,宽30.4米,甲板前端有6.5度的上翘,可停放6架AV-8B“鹞Ⅱ”式垂直起降飞机或6架SH-3D“海王”直升机。机库设在飞行甲板下面,长110米,宽15米,高6米,总面积1650平方米,可停放12架AV-8B或12架“海王”。在右舷上层建筑前后各有1部升降机,长18米,宽10米,载重15吨。全舰编制825人,其中550名舰上人员,230名航空人员,其它为司令部人员。它的标准载机方式是8架AV-8B和8架“海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只载16架AV-8B或18架“海王”。
意大利加里波第号航空母舰是继无敌级之后出现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轻型航空母舰,它比无敌级更轻型,排水量只有无敌级的三分之二,号称世界上吨位最小的航空母舰。它的外形与无敌级大致相同,也是直通式飞行甲板,首部甲板有6.5o的上翘。经过周密细致的设计,吨位虽小,却可载16-18架飞机。舰上武器配置齐全,反舰、防空及反潜三者攻防兼备,既可作为航母编队的指挥舰,又可单独行动。动力采用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启动快、操纵灵活的燃气轮机,使航速达30节,而且机动性强,从静止状态到全功率状态只需3分钟。该舰的主要任务是在地中海执行警戒巡逻,扼守和保卫直布罗陀海峡通道,单独或率领特混编队遂行反潜、防空和反舰任务,掩护和支援两栖攻击,为运输船队护航,确保海上交通线畅通等等。
1993年,它开始搭载固定翼飞机,从而大大提高该舰的制海、制空作战能力。目前,意大利已计划建造一艘类似西班牙“阿斯图亚斯亲王”号的新型航空母舰,满载排水量为20100吨,载机为12架AV-8B,4架EH101反潜直升机和3架EH101预警直升机。
意大利海军“加富尔”(Cavour)号航母
“加富尔”号
“加富尔”号航母排水量为27100吨,由意大利芬坎蒂尼船厂建造,号称世界上动力最强的非核动力舰艇。“加富尔”号航母的建造合同于2000年11月潜艇,2001年6月进行第一块钢板切割,2004年6月下水并进行装备,2008年交付意大利海军。
Length 长度 244米
Width 宽度 39米
吃水 8.7米
Flight deck 飞行甲板 186米
排水量标准21160吨
满载27100吨
动力 88,000 马力
续航力 7000海里/18节自持力 >18天动力系统全燃动力(COGAG)
推进系统,4台General Electric/Avio LM2500燃气轮机,双轴
航速 28节
武器系统 2门OTO Breda 76/62 SR 76mm速射舰炮,3门80倍口径Oto Breda Oerlikon KBA25mm速射舰炮,4座8单元SYLVER A43垂直发射系统(配备配备紫苑Aster-15舰空导弹)
舰载机: 12-16架AV-8B Harrier鹞式战斗机或Lockheed Martin F-35B战斗机,3架EH-101Mk.112AEW/HEW预警直升机,4-6架EH-101、NH-90或SH-3D多用途反潜直升机;或30架直升机。
“卓越”号航空母舰
英国
“卓越”号
“卓越”号轻型航空母舰为英国“无敌”级航空母舰的第二艘,于1982年6月服役。舰长206.6米,宽27.5米,吃水8.0米,标准排水量16256吨,航速28节。
该级舰实际可载机20架(“海鸥”垂直起落飞机10架。“海王”直升机10架)。舰上主要武备为1座双联“海标枪”对空导弹装置,2座六联20毫米近防炮,2座20毫米炮。长:206.6米宽:27.7米,标准排水量:16000吨,满载排水量:20300吨,主机为4台“奥林普斯”TM-3B型燃汽轮机,总功率:112000马力,双轴双桨,最大航速:28节,18节时续航力7000海里,全舰编制人员1051名,其中舰员685人,航空人员366人。其建成时的标准载机为8架“海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和12架“海王”直升机。
俄军“库兹涅佐夫”号常规动力航母。
俄罗斯
“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
“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是俄罗斯(前苏联)建造的第一艘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的航空母舰。该舰曾三易舰名,于1991年正式服役。该舰配备有滑跃式飞行甲板,舰上所装备的武器系统齐全,威力强大。满载排水量58500吨,舰长304.5米,宽37米,飞行甲板宽70米,吃水深度10.5米。
“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目前是俄海军装备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将于2012年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装,2017年全部完成。
“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装载了强大的防空火力。主力为4座SA-N-9垂直发射防空导弹,每座有6个发射单元,每个单元备弹8枚,总共备弹192枚,射程15千米;另有8座CADS-N-1“嘎什坦”弹炮合一近防系统,系统配置为2座30mm6管炮和8枚SA-N-11近程导弹,火炮射程2500米,导弹射程8000米;此外还有AK-630型6管30mm炮4座,射程2500米,发射率3000发/分。
“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是一个奇妙的“混合物”:它既有舰队型航母特有的斜直两段甲板,又有轻型航母通用的12度上翘角滑跃式起飞甲板;没有装备弹射器,却可以起降重型固定翼战斗机。这之中的奥妙就在于它将英国首创的“滑跃式”起飞方式与自己气动性能优异的苏-27战斗机相结合,在牺牲飞机作战性能的情况下,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大型航空母舰”,但仍自称为“载机巡洋舰”。
“库”舰的服役使世界海军中首次出现了滑跃起飞、拦阻降落这一新颖的航母起降方式。通常情况下,其载机方案为:20架苏-33战斗机,15架卡-27反潜直升机,4架苏-25UGT教练机和2架卡-29RLD预警直升机。
法国“戴高乐”号航母
法国
“戴高乐”号
“戴高乐”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于1986年2月由法国国防部长签署命令进行建造。1987年1月,首舰R91“戴高乐”号在布勒斯特船厂最后完成了设计图。
1987年11月开始切割第一块钢板,1989年4月在布雷斯特船厂船坞开始组装,1994年7月下水,2000年9月正式服役。
“戴高乐”号航母不仅是法国海军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而且它也是唯一一艘不属于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戴高乐”号原想装备称雄世界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但美国不卖给法国。法国只好和英国联合开发“风暴阴影”导弹。“戴高乐”号服役不久,“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研制成功。法国人欣喜若狂,很快把“风暴阴影”导弹装备到“戴高乐”号上。“风暴阴影”是世界上第一种隐形巡航导弹。采用新型火控系统是“戴高乐”号的又一重大改进,包括SAAM-FR系统和SAAM-IT系统。SAAM-FR系统由一套集成Arabal雷达在内的火控系统、SYLVER垂直发射装置和“紫菀”15导弹组成。
SAAM-IT系统则由一套集成EMPAR雷达在内的火控系统、SYLVER垂直发射装置和“紫菀”15导弹组成。新型火控系统可用于执行多种任务,对抗未来的各种威胁。
“戴高乐”号上的舰载“阵风”战斗机也进行了技术升级,其功能有了很大扩展,不仅有很强的空战能力,还有一定的对地攻击能力。在海面上使用时,地形跟踪系统已能保证“阵风”的飞行高度低至30.5米。将在2007年以前投入使用的“阵风”F3是种“全面的多任务型”战斗机。
巴西海军的“圣保罗”号航母
巴西
“圣保罗”号
“圣保罗”号航空母舰是2000年巴西从法国购买的“福煦”号,是目前巴西海军唯一一艘航空母舰。
该舰原是圣保罗号航空母舰1963年进入法国海军服役的“福熙”号,排水量为3.278万吨,舰长265米,宽31.7米,可搭载固定翼战斗机37架、直升机2架。该舰可载水兵1300名。满载排水量:32780吨,舰长:265米,舰宽:31.7米,飞行甲板最宽51.2米,吃水:8.6米,动力装置:常规动力,2台蒸汽轮机,2轴推进。功率:92.65兆瓦(12.6万马力),航速:32节续航力:7500海里/18节主要武器装备:2座8联装“响尾蛇”防空导弹系统,2座”6联装“西北风”近程防空导弹系统,4座100毫米单管炮。搭载飞机:固定翼飞机37架,直升机2架人员:舰员1017人,航空人员672人。
“维拉特”号航母
印度
“维拉特”号
“维拉特”号航母原为英国皇家海军的“竞技神”号。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海战中,该舰曾作为英特混编队的旗舰参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86年4月,印度海军以2500万英镑较低的价格从英国购买进此舰,经过改装和大修后改名“维拉特”号;同时购进的还有舰上使用的12架海鹞式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该舰标准排水量23900吨,满载排水量28700吨;舰长226.9米,宽27.4米,吃水8.7米;动力装置为2台燃气轮机,最大功率7.6万马力,最大航速28节。
泰国海军“差克立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
泰国
“加克里纳吕贝特”号
泰国皇家海军于1992年3月,与西班牙国营巴赞造船公司签约,订购了一艘能载直升机和鹞式垂直/短距起降机的轻型航空母舰,由该公司的法罗船厂建造。经过不到4年的设计和施工,至1996年1月就已完成70%的建造工程量,于是在1月20日下水。泰国王后诗丽吉亲赴西班牙,在西班牙王后索菲娅的陪同下主持了下水仪式,两国海军司令也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典礼。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
西班牙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根据美国制海舰的设计改进而成。可搭载垂直/短距起降飞机和直升机,成为西方又一型现代轻型航空母舰。
1990年,该舰进行部分改装,对岛式上层建筑作了改进,使主要舱室布置更加合理,为停机坪上的直升机设置了保护装置;另外对居住条件进行了改进,使舰上可增住6名军官和50名技术人员。
该舰在开工的第一年,美国曾为其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它的造价估计约2.75亿美元。满载排水量:17188吨,舰长:195.9米,舰宽:24.3米,吃水:9.4米,动力装置:常规动力,2座燃气轮机,单轴推进。功率:34.1兆瓦(4.64万马力),航速:26节,续航力:6500海里/20节。
主要武器装备:4座20毫米近战武器系统。搭载飞机:垂直/短距起降飞机12架,直升机16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