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角牙机丝螺钉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10-18):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在薄的钣金件上(1mm),打三角牙螺丝,需要打孔后翻遍,还是能直接打底孔?
2、一般能锁几圈为牢固?

网友:
1.很久以前做DVD时用过,1厚SECC。第一次打全部ok,返工一次的话绝大大部分还是ok。返工两次有近1/3滑了。能翻个0.5以上会帮助很大。
2, 这个同受力有关,受力的话2D配合长度。

网友:
钣金螺丝一般用翻边螺纹孔或者焊接一个螺母。
钣金上一般用细牙螺纹,铝材的螺纹长度为螺丝直径的2倍,钢板为螺丝直径的1.5倍,一般最少要能拧3圈。

网友:
最好是打孔后翻遍,这样可以多钻点螺纹,钻3圈是最好啦

网友:
螺纹是多少?这么薄的板没有翻边,基本上都没法锁紧的哦!

网友:
螺距x1.5=板厚(应该能锁住,只是薄板稍有不慎是比较容易滑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