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对这类零件估个价呢

楼主(2018-10-18):
小批量,就几件左右,材料有铝的,有玻璃钢,麻烦大神帮忙估个价吧!

网友:
材质不同,加工的价格也不同,铝材质有5000系列的,6000系列的,还有7000系列的,看选用哪种,还有就是要看加工精度,精度要求高的,加工的费用也高,所以,最好是要有个图纸,看照片只能看个大概,那几个槽好像还有精度要求吧

楼主: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就是普通的盖子之类的,能大概说一下价格吗?

网友:
不加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单价加工计,按照成本费150×2.5,大约350~420之间,如果是老客户,建议350上下浮动30元即可

网友:
好象根本没有看懂噢。

网友:
600块两件吧

楼主:
150×2.5这样的成本价格是怎么依据的呢,大神能说具体一些吗?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这产品难道密封结构都没做?

网友:
好像是电气元件啊?里面的结构能拍照看看吗?

楼主:
具体的看不到,因为这个也是朋友发的!

网友A:
为啥 我打样件 这样的基本都是100左右 100的圆基本都是100-1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 我打样件 这样的基本都是100左右 100的圆基本都是100-130

这个零件,十有八九是电路屏蔽盒或者电路安装盒,内部带基座和安装孔位,上下面还要有配合,还要有出线孔。
如果我没猜错,壁厚也就是1mm~2.5mm的样子。
① 下料20min,装夹10min,加起来0.5h;
② 粗车、半精车、精车打出1个小时;
③ 还有上铣床铣内台,打沉头、攻螺纹,估计0.5h;
④ 检验,0.5h。
总计净工时:0.5+1+0.5+0.5=2.5h,约为:100~150元人工费;
如果加上表面处理、材料费、单件生产的摊销,300元是不多的。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尺寸,形位公差,一般的人都不会给你报价的,除非他不怕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