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180度机构件

楼主(2018-10-18):
我有一产品重160~200KG,现需将产品180度(产品拉近圆柱体,原来向下的那个面翻转后向上)。同时还需实现将产品上升和下降的功能。类似叉车一样,将产品叉起后,再将产品翻转180度,谁有资源,可分享一下。KS0512110微信联系。

网友:
体积有多大?

网友:
你说的不具体,详细一点

网友:
把问题描述地具体,详细一点,最好能给个简图,有助于社友理解你的求助意图。

网友:
你把要反转的零件图给大家发一下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
发动机的缸盖很多工位用到这个机构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翻转机

网友A:
或许可以理解为将那种大油桶
翻转上下调个头
叉车加个翻转机构

网友:
传个零件照片

网友:
一个电机做旋转不就可以 了,

网友:
如图所示,电机驱动旋转

网友:
一个马达不行,利用两个马达可以实现,升降需要一个马达,旋转需要一个马达。如果力量不够可以加减速机。

楼主:
谢谢,这个需手工作业,类似于手推车那样,将固定在推车的翻转机构上后再产品升起,再进行手工180翻转作业,然后将产品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理解为将那种大油桶
翻转上下调个头
叉车加个翻转机构

是的

楼主:
如图片那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样的动作至少需要三组气缸才能实现了。

网友:
我可以用坡度翻转180度,不需要任何动力。

网友:
可以参考油桶叉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