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外径114mm,140mm是什么标准的钢管?

楼主(2018-10-19):
钢管外径114mm,140mm是什么标准的钢管?对应DN多少的法兰?法兰执行什么标准

网友:
你看下化工标准HG20553,不同系列的管子,分别对应DN100和DN125

网友:
GB/T 9119-2010 板式平焊钢制管法兰

网友:
钢管分国际通用系列(A系列)和国内通用系列(B系列),钢管外径也有差别,我自己整理的一个文件,截个图片给你参考。

法兰的使用也分美标和国标,好好看看HG/T20593标准,法兰看似简单,使用比较复杂,很容易出错。选择法兰,要先弄清楚使用工况和使用条件,包括介质、压力、温度等。

网友:
设计过程中,这些钢制管法兰该怎么用?
http://www.cmiw.cn/thread-803635-1-1.html

网友:
三楼正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