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规则的产品如何做定位

楼主(2018-10-19):
请教各位大神:

      鞋底(只有鞋子的底部)如何在流水线上料时候做定位?
1,上料方式:人上料
2,生产方式:同一鞋型,不同尺码同时混线生产,部分左右脚,单个鞋作业
3,定位要求:鞋子的左右脚是以中心线镜像的,每次放置要保证鞋子的中心线都重合,偏差量小于0.1mm

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
混线作业:不分码数和左右脚变化多,鞋底的变化不规则,基准不好找

请教大神支招,有没有好的定位方式

网友:
鞋底做工艺基准,后续去掉

网友:
用视觉系统+伺服定位。

补充内容 (2018-10-19 10:35):
这个东西对于视觉伺服就是一个小case,现在自动化在大量运用视觉检测

网友(点评):
不要随随便便就丢出视觉定位。定位后又如何,如何夹紧放至流水线,自动生产。关键是夹具如何定位产品,适应N多种随机产品。

网友:
做治具板
每个尺码的左右对应一个仿形治具
治具板底座通用
不过0.1的精度感觉还是会很勉强

网友A:
估计这个0.1mm    也是别人随口一说的        之前有过一个客户     要求做产品表面LOGO字体的偏移检测    偏移尺寸范围为正负0.02 (感觉做不了  但还是问了几句)     下面高潮来了   我问客户   产品基准点是哪里     客户说随便    哪里好作为基准点就选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0.1mm    也是别人随口一说的        之前有过一个客户     要求做产品表面LOGO字体的偏移检测     ...

其实应该在问问0.02的单位是啥,可能还有惊喜

网友(点评):
好多厘米(公分),毫米不分的^_^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
见过加工鞋垫的,在鞋垫上印花纹。是用胶粘上的
我觉得可以像5楼说的,用治具板。然后治具板上刷胶,把鞋底粘上。
如果治具板方便加动力,能接个气源,用负压吸住应该最好。

网友:
个人觉得最好还是用视觉吧,如果用开关检测,不能保证每次产品的位姿都是一样的,很容易误感应或检测不到,加入多组阵列检测。

网友B:
1   成型时增加  加工艺定位 孔   孔加 在同一个位置    2   加 自动收缩的 物料盘    物料盘加精准定位  去定位物料盘就好

网友C:
关键准备花多少钱,要宝马的配置,BYD的价格,就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准备花多少钱,要宝马的配置,BYD的价格,就不好说

是的,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  成本太高,客户肯定不会同意的,所以难度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成型时增加  加工艺定位 孔   孔加 在同一个位置    2   加 自动收缩的 物料盘    物料盘加精准定位   ...

谢谢给出的方案   我试试看!!感谢

网友:
做个简易治具,以鞋中心和鞋跟为基准做治具并在上刻上码数,其它方向做活动的。

网友:
鞋底什么材料做的啊,一般好像塑料,这个0.1mm几乎没法保证啊。鞋底放料时不需要设备或人为识别左右尺码吗,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工序

网友:
哦,貌似你提出的难点就是识别左右和尺码

网友:
上料后鞋底信息需要传输给后续工位吗?

网友:
感觉鞋的底部花纹要改一下,作为定位点比较好

网友:
围观大神解答,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