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怎么换语言?

楼主(2018-10-19):
比如换成英文、日文、德文。。。

或者说,安装的时候选语言就是操作截面语言吗?还只是安装过程中的语言?

ug可以通过我的电脑的属性来改,但是autocad好像不行。

网友:
找了下,没找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A:
这个在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语言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安装的时候可以选择语言类型的。

那个不是安装时的截面语言吗?
看样要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