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哥 考研螺栓问题

楼主(2018-10-19):
同样是求螺栓的  为什么计算方法不一样?而且方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求助各位老哥指导(画红圈的标注)  哪种情况用哪种计算方法?

网友:
性能等级4.6级的螺栓,其含义是: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4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6;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400×0.6=240MPa级
性能等级10.9级高强度螺栓,其材料经过热处理后,能达到:
1、螺栓材质公称抗拉强度达1000MPa级;
2、螺栓材质的屈强比值为0.9;
3、螺栓材质的公称屈服强度达1000×0.9=900MPa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