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RV蜗轮减速器与配合的轴的公差问题

楼主(2018-10-19):
请高手大虾指教。谢谢。

NMRV050

NMRV050

与配合轴的公差

与配合轴的公差

楼主:
自制的传动轴公差应该是什么最合适

网友:
g6或者f6看你装配的难易程度

网友(点评):
赞同,考虑轴相比较孔易加工测量,精度可比孔高一级.不管g6还是h6都能有较好的定位精度且便于安装.

网友A:
让我来选h7,相对f7来说间隙小一点,连接键不容易坏,对于装配工人来说,f7属于间隙配合,比较容易安装,看你公司是生产权力大还是技术权力大,生产权力大选f7,工人装配快,技术权力大选h7,设备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来选h7,相对f7来说间隙小一点,连接键不容易坏,对于装配工人来说,f7属于间隙配合,比较容易安装,看 ...

哦,我们的减速机容易发热漏油,怀疑是公差太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