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如何标注到 圆角 的 两边交汇点?

楼主(2018-10-19):
设计的时候  交汇点是整数 现在  标注的时候 如何 标到 虚拟的交汇点?

别说 什么CAD    什么的 手工 画出交汇点,。,   我说的是 SW  工程图环境里面里面 如何   标到这个交汇点

网友:
把交汇点画出来呗

网友A:
取两条线的交汇点 再标就行
按住ctrl 点选两条直线 再点草图的点命令就行

网友:
如果圆角大的都需要画出交点,要不然你标个尺寸在那里多少会影响别人看图

网友:
可以在边上标一个放大的图 这样清楚一些

网友:
虚拟交点

网友:
草图先标好尺寸在圆角
工程图用模型尺寸标注

网友:
3#讲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两条线的交汇点 再标就行
按住ctrl 点选两条直线 再点草图的点命令就行

厉害啊 ~ 呵呵~~~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把两条边线用细线延长,让其交于一点,然后从这点引尺寸线。

网友:
多看帮助很有道理

网友(2018-12-06):
3楼正解……

网友B(2019-08-13):
在智能尺寸命令下,鼠标移动到要延长的线上,右击----查找交点,然后再选择与其要相交的另一条边线,虚拟交点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智能尺寸命令下,鼠标移动到要延长的线上,右击----查找交点,然后再选择与其要相交的另一条边线,虚拟 ...

新技能 g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两条线的交汇点 再标就行
按住ctrl 点选两条直线 再点草图的点命令就行

你确定这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