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设计一个传送机构,遇见一个问题

楼主(2018-10-19):
截了一部分的图说明一下,这个一个Z轴方向竖直上下运动的平台,传送的距离差不多是3米不到一点,平台和重物的总总量在100KG以内,目前考虑用皮带来传动,想讲解各位这样设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我还考虑过用滚珠丝杠来传送,希望大侠能给我指点指点,用哪个方式传动会比较好一点,从稳定性、安装难度、价格等各方面进行说明。谢谢啦!

楼主:
重物是一个盒子,我在图上省略了。

楼主:
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看到过机动叉车么,可以参考这类结构

网友B:
可以考虑用链条输送,滚珠丝杠用太浪费了,皮带也可以,会不会出现打滑等,如果要求定位准确可以考虑直线导轨做

网友C:
载重大,安装简单,温度湿度啥的也不会影响工作,叉车就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机动叉车么,可以参考这类结构

精度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重大,安装简单,温度湿度啥的也不会影响工作,叉车就是这种

我需要一定的精度,这个好保证么

网友:
链条链轮吧,滚珠丝杆太浪费了。。皮带也行。。基于安全我还是愿意用链条。。

网友D:
皮带有伸缩性的,直接拖100KG的东西长久应该不好,叉车都是用的链条,链条应该力大不少,电机要用高减速比减速器,还要带自锁的。
可以考虑滚珠丝杠带动平台提升,两种都要电机要带抱闸刹车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有伸缩性的,直接拖100KG的东西长久应该不好,叉车都是用的链条,链条应该力大不少,电机要用高减速比 ...

刚刚有网友说用链条,这个我之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需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
尺寸齿条,链条和滚珠丝杆都可以,但是你要考虑自锁,电机带抱闸

网友:
传送带

传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高的精度?

正负0.5mm以内能达到么

楼主:
能否正面截图呢?因为链条传动这个我没怎么接触过。谢谢啦!

网友C:
安安

安安
两侧安装接近开关给信号,上下往复运动,载具直接锁链条上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考虑链条。

网友:
精度5MM可以到位之后再做一个较大的定位销或者机构限位住。用丝杆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侧安装接近开关给信号,上下往复运动,载具直接锁链条上

链条的安装会不会麻烦一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链条的安装会不会麻烦一点呢?

链条安装还麻烦啊?做个用螺丝张紧的结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有伸缩性的,直接拖100KG的东西长久应该不好,叉车都是用的链条,链条应该力大不少,电机要用高减速比 ...

电机选用的是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安全性应该没问题。就是皮带传动这一块我怕会影响精度。像你说的有一定的收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条安装还麻烦啊?做个用螺丝张紧的结构就行了

哦哦,那其实就是把皮带轮改成链轮就好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负0.5mm以内能达到么

一般链条精度没那么高,那你用同步轮和同步带(最好是整体的钢丝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链条精度没那么高,那你用同步轮和同步带(最好是整体的钢丝同步带)

有没有可能用齿轮齿条呢?

网友E:
100kg, +-0.5mm精度

根据这个要求,可以选择同步带或者齿轮齿条的方式。

可以排除的传动方式有:
1. 滚珠丝杆,3米长的滚珠丝杆价格会非常的高,初步估计至少要几万块钱
2. 链条,精度无法满足

垂直方向,伺服电机肯定需要买带刹车的。如果选择同步带的话, 建议再同时增加一根钢缆,防止皮带意外断掉以后,机构被破坏。行程最底部增加液压缓冲,在意外掉落时提供缓冲

网友(点评):
请问按您的设计经验一般精度多少考虑用链传动呢?链传动加行程开关是否能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抱歉,这个没有统计过,拍脑门的说,+-1mm之内,链条肯定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条安装还麻烦啊?做个用螺丝张紧的结构就行了

有没有可能用齿轮齿条呢?

网友F:
做过类似的机构,几点意见供楼主参考:
1、定位精度正负0.5mm,建议选择同步带驱动方式;链条驱动存在啮合间隙、回差、链轮链条精度等问题,开环驱动情况下达不到这个精度。同步带选择聚氨酯开口同步带,盖茨、三星、易拉泰克等品牌供参考。
2、不建议滚轴丝杠,过长的丝杠容易振动,转速上不去;同时三米的尺寸要保证两端丝杠轴承座的同心,设计、加工都有难度。
3、电机建议布置在上端,减小张紧力,不易跳齿。

网友:
上下运动是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实现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用齿轮齿条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齿轮齿条承重大,精度也能达到,但是会有点小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过类似的机构,几点意见供楼主参考:
1、定位精度正负0.5mm,建议选择同步带驱动方式;链条驱动存在啮合 ...

电机在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齿轮齿条承重大,精度也能达到,但是会有点小噪音

安装的精度会不会要求更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kg, +-0.5mm精度

根据这个要求,可以选择同步带或者齿轮齿条的方式。

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的精度会不会要求更高一点。

的确,如你所说

楼主:
如果用带钢丝的皮带没问题的话,我就不换了。速度差不多1米每秒,负载在50到100千克之间。

网友:
齿轮齿条运动时候   会不会高度很高啊

网友:
采用伺服加齿轮齿条结构,再配上一个平衡结构

网友G:
链条链轮,今天刚刚在车间看见个类似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链条链轮,今天刚刚在车间看见个类似结构

上面说这个精度可能不是很高。目前还算打算考虑同步带。

网友:
垂直100kg用同步带?不会断么!

网友H:
建议用同步带,便宜实惠。宽度30或40聚氨酯钢丝同步带,硬度90°左右的,价格在300~400块。如果你使用齿轮齿条,考虑到你这么低的精度要求,齿轮200,3米齿条至少1000。所以用同步带吧

网友I:
这么长行程的传送,建议选用齿轮齿条的传动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用齿轮齿条呢?

可以  空间够的话   固定齿条  齿轮 来回跑

网友:
链传动,准确而且传递力大,参见叉车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建议用同步带,便宜实惠。宽度30或40聚氨酯钢丝同步带,硬度90°左右的,价格在300~400块。如果你使用齿轮 ...

这么便宜的同步带,质量有点担心。
之前做过类似的,负载200公斤左右,但是行程没这么大,用的麦高迪的同步带,里面带钢丝,上部安装伺服电机,底部安装张紧轮,没有配重,重复精度用百分表测试,百分表读数没有变化,也就是能达到正负0.01mm以内的精度。价格比较贵,得几千块了。
下面是设计图,也加工了实物.寿命和精度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升降台,举着电机,电机皮带连固定板上的带轮。升降台起啥作用

网友(点评):
看错了,下面带轮不在固定板上,还有其他机构没显示

网友J:
这个结构,是同步带吧,同步带绕曲变化比较大,对寿命是不是会有影响?

网友:
齿轮齿条感觉靠谱一点

网友:
推荐链条传动,至于精度可以使用外置定位和感应完成;链条在承重方面比皮带有太多优势;当然丝杆也可以,只要你不考虑成本;还有一种是齿轮齿条也能满足:齿轮装在移动部件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个结构,是同步带吧,同步带绕曲变化比较大,对寿命是不是会有影响?

不会的,在皮带允许范围内就行。这样不用环型皮带,长行程的我从不用环型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便宜的同步带,质量有点担心。
之前做过类似的,负载200公斤左右,但是行程没这么大,用的麦高迪的 ...

如果只是做少量的非标机,皮带选贵点稳妥。如果是做量产机,你就得多找找了,300~400的价位是能做的,精度也行。

网友:
不就是个堆垛机,还隐藏了图,搞那么神秘干嘛呢?转扬机加钢丝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链条输送,滚珠丝杠用太浪费了,皮带也可以,会不会出现打滑等,如果要求定位准确可以考虑直线导 ...

居然想得出用皮带,确定是个人才

网友:
最简单还是链条,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结构,是同步带吧,同步带绕曲变化比较大,对寿命是不是会有影响?

1. 传动机构传动机构部件均采用国内外知名品牌厂家,该电机、减速机噪音低、起、制动平稳、经久耐用。另外本公司每套传动机构的每台电机上都装有电机托架与电机绑带双重保护,这样有效保证了电机、减速机运行时的平稳性(特别是在启、制动的瞬间),正因电机、减速机运行平稳,所以延长了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等的使用寿命。

网友:
没精度想都不用想,直接上链条,经济实惠安全可靠。你敢用皮带?不怕打滑掉下来?用丝杆传送3米多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便宜的同步带,质量有点担心。
之前做过类似的,负载200公斤左右,但是行程没这么大,用的麦高迪的 ...

升降的结构都显示了啊,其他结构隐藏了,要不就挡住升降的部分了。
最上面的电机是连接其他结构。升降部分就是托着上面的大电机运动。

网友:
个人建议使用丝杆或齿轮齿条,电机再用减速机去加大力矩

网友L:
单边开口的同步带,齿距选大些应该可以吧

网友M:
这种工况,用同步带比较合适,正好我年前做了一台差不多的,整套图纸给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他这个有点重,其实用链条很好的

网友(点评):
他这个载荷算比较轻的 我这个升降机 工况是200kg载荷 实际提升能力400kg

网友N:
时规皮带,定位精度0.2以内,没有问题

网友:
用双出轴减速电机,带2个链轮驱动,小车带滚轮防翻转

网友:
用双出轴减速电机,双链轮驱动

网友:
要考虑链条有多边形效应

网友:
当然是链条

网友:
这种还是建议链条传动吧

网友: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下摇臂钻的升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工况,用同步带比较合适,正好我年前做了一台差不多的,整套图纸给楼主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过类似的机构,几点意见供楼主参考:
1、定位精度正负0.5mm,建议选择同步带驱动方式;链条驱动存在啮合 ...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长行程的传送,建议选用齿轮齿条的传动方式。

相比同步带,价格更高吧,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便宜的同步带,质量有点担心。
之前做过类似的,负载200公斤左右,但是行程没这么大,用的麦高迪的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的,在皮带允许范围内就行。这样不用环型皮带,长行程的我从不用环型皮带。

请问你用的是哪种类型的皮带,可否贴图说明呢?谢谢哈!

网友:
齿轮齿条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单边开口的同步带,齿距选大些应该可以吧

目前考虑选用5m的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工况,用同步带比较合适,正好我年前做了一台差不多的,整套图纸给楼主参考一下。

能否上高清的图纸呢?或者加我QQ915221185,给我发一份,万分感谢哈!

网友(点评):
附件的图纸已经很请清晰了啊 装配图和加工零件图都有了 所有标准件和外购件型号也有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高清的图纸是指什么?

网友(点评):
好像看不太清

网友(点评):
你要说清楚那里不清楚才能沟通嘛 具体一点 这个图纸详细程度已经可以直接拿去加工装配啦 是整套生产图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时规皮带,定位精度0.2以内,没有问题

没用过这种类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种类型的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么长的距离,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如果你的精度高,用同步带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定的精度,这个好保证么

皮带  承受不了吧,链条可以  走几个位置 而且用丝杆   2个位置 链条好了

网友O:
感觉链条会好一些,钢厂里生产线上钢材上下移动就是用链条

网友:
伺服液压+链条

网友:
如果只是上下移动对精度没什么要求的话,用链条成本最少安全可靠。丝杆精度高,移动重物对丝杆磨损较大。且成本较高。所以看这个结构的功能与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觉链条会好一些,钢厂里生产线上钢材上下移动就是用链条

那个没精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0.5mm以内能达到么

只要速度不是太快是没问题的

网友:
首选链条

网友:
参考 同步带结构

提升机

提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有网友说用链条,这个我之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呢?

丝杆代价太大了,这个你得想好,超过1.5M的丝杆要定制。链条应该是最好的,但是精度会差

网友:
同步带或者齿轮齿条

网友:
涡轮蜗杆呢

网友P:
3米    拼接  直线导轨    导轨安装面的平面度   滑块单侧的弯矩   这些都要考虑,若齿轮齿条也需要考虑拼接   安装面的加工,建议若是固定值载荷或载荷变动不大,可采用双排滚子链条(椿本),立柱内部安装相应的配重。对于位置精度,几个位置停靠的话可采用传感器,若是任意位停靠,建议可以采用拉线编码器或是条码认址(也有点稍微贵,劳易测的产品) 或是激光测距(劳易测、西克都要产品,这个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3米    拼接  直线导轨    导轨安装面的平面度   滑块单侧的弯矩   这些都要考虑,若齿轮齿条也需要考虑拼 ...

谢谢,很用心的答案!

网友:
行程3米啊,载荷又大一些,建议用链条。滚珠丝杠太长了没那么稳定吧,带传动的话这个负载有没有可能出现打滑?

网友:
链条链轮吧,滚珠丝杆太浪费了。。皮带也行。。基于安全我还是愿意用链条。

网友Q:
最近也在做同样设备,可以一起探讨下。

网友:
很好奇,能告知下什么设备吗,3M行程 精度要求却这么高。前辈些出谋划策,看回复真的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感谢大家的经验分享

网友:
查资料,查到吧里 几年前大佬讨论的话题,我把帖子顶上来,你去看看,《大技术问题”讨论不了,咱讨论点“小技术问题》

网友R:
http://www.cmiw.cn/thread-333478-1-1.html  这个帖子,怎么顶不上来

网友:
这种方式与93#楼相比,有何优点?

网友S:
引用 网友J:
这么便宜的同步带,质量有点担心。
之前做过类似的,负载200公斤左右,但是行程没这么大,用的麦高迪的 ...

200Kg,为何没配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200Kg,为何没配重呢?

结构限制,没法加了。这种升降结构,应该尽可能有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最近也在做同样设备,可以一起探讨下。

可以加个微信  NITchenjie,一起探讨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R:
http://www.cmiw.cn/thread-333478-1-1.html  这个帖子,怎么顶不上来

看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居然想得出用皮带,确定是个人才

为何不可,同步带传送可以,皮带龙岱就不可以?大师解释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侧安装接近开关给信号,上下往复运动,载具直接锁链条上

这种链条怎么画的?求资源

网友:
齿轮齿条的,同步带中心距太大了。

网友:
学习中,并且努力提升经验中

网友:
叉车倍速链

网友:
成本考虑得话同步带应该可以,不过要加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居然想得出用皮带,确定是个人才

人才上尉出来说说啊

网友:
链条传动省事

网友:
链条好些

网友:
钢丝绳?跟行车一样

网友:
建议使用SKF直线导轨,预压、精度、品质都符合您的要求,可以联系我13922917652侯先生

网友T:
10m长,导轨拼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10m长,导轨拼接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链条输送,滚珠丝杠用太浪费了,皮带也可以,会不会出现打滑等,如果要求定位准确可以考虑直线导 ...

皮带太长了,钢丝绳卷扬形式成本最低,也好实现,链条因为要垂直传送,并且长度太长也不是太可靠

网友T:
接口如何处理,有特殊拼接结构还是切完直接对,我也有个拼接项目,由于运输原因,需要拆分,然后就尴尬了,担心处理不好二次拼接精度调不出来影像滑块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接口如何处理,有特殊拼接结构还是切完直接对,我也有个拼接项目,由于运输原因,需要拆分,然后就尴尬了 ...

直接和导轨厂家说是需要拼接使用的,他们会给你处理好的。

网友:
负重问题用蜗轮蜗杆机构加钢丝绳就可以,有自锁功能--安全,传动比高--省力;用伺服的话原点和终点用位置光电开关控制,精度0.5mm没有问题;提升速度匹配好电机转速和蜗轮尺寸应该可以解决。仅供参考,不足请指正,勿喷……

网友(2018-12-28):
你好,图纸可以分享给小弟吗,刚刚入行,想多学点东西;1091254074@qq.com

网友:
100KG就不要想着用皮带了,用齿轮齿条或链轮链条,看你的精度要求了,要求定位在10个丝就用齿轮齿条,一两毫米就用链条链轮。

网友(2019-03-13):
个人感觉还是链条吧。滚珠丝杠真的很浪费啊,装配也难啊

网友:
3米的用丝杆?什么设备啊?看上去就是一个提升机构啊

网友:
0.5mm的精度?我的天?你对精度有没有基本常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