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作图法求出曲柄和连杆的长度

楼主(2018-10-19):
       已知曲柄滑块机构的滑块行程 H=50mm,偏心距 e=20mm,行程速比系数 K=1.5,试用作图法求出曲柄和连杆的长度。(用尺规作图,保留作图线即可;作示意图需文字说明作图过程。)机械新手,在学习,请个各位大哥帮帮忙,谢谢

网友:
可以查一下手册。

网友:
随便找个3D制图软件,画个草图,约束添加上就出来了。

网友:
活塞行程50,而偏心距只有20?难道不是25吗?

网友:
什么机械上用,

网友:
行程速比系数是什么意义,反正我是不清楚的。

网友:
建议楼主有图片来做说明。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