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非标公司做大难度项目

楼主(2018-10-19):
主要是异型薄膜切割,现状态是模具切割,想开发比模具切割更理想的方法,有兴趣的加我WX:q616449964
切割前

切割后

补充内容 (2018-10-22 13:58):
厚度在1mm左右的塑胶板用模具热成型的形状,有试过激光切割,但边缘因高温会有卷边,影响后工艺

网友:
注塑时一体成型不行?

网友(点评):
不是注塑成型,是热压成型

网友:
用机器人带激光吗?
有多少种规格?

网友(点评):
用激光试过,高温造成边缘有1mm左右卷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吸塑的吧?

网友(点评):
热压成型、

网友:
看图片是汽车内饰件吗?

网友:
材料应该有要求,工艺跟上

网友(点评):
用美工刀能切,边缘要光滑

网友:
能否模具冲压?

网友(点评):
现在是模具冲

网友A:
现在的工艺有什么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工艺有什么缺点?

速度慢,开模成本高

网友:
模具的成本是高,但效率应该不会很低吧。能谈谈具体情况和要求么?

网友:
模具冲切效率应该不低吧?难道想用刀具曲线行走切边?

网友B:
机器人+超声波切割,可以试一下,没实际使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超声波切割,可以试一下,没实际使用过

有正在做这个测试,有一家切的不是很好,现在在看看有没有别的更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