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个接口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8-10-19):
单写G1/4还好理解,后面写了一堆日语,不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A:
G螺纹,1/4
可以和Rc螺纹通用
一般情况下G螺纹是德标,日本的一般是Rc螺纹

网友:
后面是标准号吧。

网友B:
是日本标准,查询G1/4可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G螺纹,1/4
可以和Rc螺纹通用
一般情况下G螺纹是德标,日本的一般是Rc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日本标准,查询G1/4可查到

G1/4我查怎么事英制呢?  请问在哪里可以查到日标啊?我就想找到日标的信息

网友:
G1/4 JIS标准(日本国标) O型圈接口

0360-101 或同等品

网友:
2分锥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