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个对称度基准哪个正确?

楼主(2018-10-19):
(图片)

网友: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表示 是啥呵呵?》

网友:
第二个表示的是对称度吗?没看明白,是看槽内壁的对称度吗?

网友:
教材、手册上都有,为什么不愿意去看呢?

网友:
第二个,永远合格,无论你偏多少。
以自己为基准,永远不带偏的。

网友:
第一个基准是整件的对称轴线,而第二个基准只是内槽的对称轴线,第一个图应是合理的

网友:
可能第一个更好点,不太懂第二个应该错了

网友:
第一个是对的

网友:
第二个的基准不对

网友A:
一个是工件中心线基准,一个是槽中心线基准吧,都不能算错吧。

网友:
如果是轴的键槽的话,肯定第一个设计的理论基准是正确的。第二个没有看明白

网友B:
两种都不对

从你截图的尺寸来看,根本无需控制对称度。你首先应该明确一下,控制对称度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实际槽位偏离中心的影响是什么

按照你的零件,如果要求内槽的对称度,那外形也一定是有公差要求的,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

所有的基准都是要有基准要素的,实际测量过程中也是需要基准模拟体才能找到这个基准的。

第一个标注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指定基准要素,那这个A基准的位置也就无从找起,找不到基准,还怎么谈基于基准的对称度?

第二个标注指定了基准要素,错就错在:用自己控制自己?这跟要求一个人自杀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都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不对

从你截图的尺寸来看,根本无需控制对称度。你首先应该明确一下,控制对称度的目的是什么?如 ...

看来这么多还是你的解释最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都不对

从你截图的尺寸来看,根本无需控制对称度。你首先应该明确一下,控制对称度的目的是什么?如 ...

多谢天涯老师,讲得很明白,还想请教下面这个槽宽的对称度基准B放哪里?

网友:
外圆或内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天涯老师,讲得很明白,还想请教下面这个槽宽的对称度基准B放哪里?

这个要根据你的设计意图或者功能来,选择外径或者内径

测量的时候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出槽口的对称面,然后测量轴线到对称面的距离,不超出0.0125为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工件中心线基准,一个是槽中心线基准吧,都不能算错吧。

您好!这是哪本书上内容,什么书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设计意图或者功能来,选择外径或者内径

测量的时候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出槽口的对称面, ...

多谢天涯老师,实际上我对内外圆并无公差无要求,对六个孔定位圆轴线和槽两平面对称度有要求,能否标成下图这样

网友:
个人经验来看,第一个更合理,第二个以槽单边为基准,标注整体尺寸却没有以其为基准,也就是槽的尺寸固定但是槽的位置是浮动的,而对称度的标注未能显示其中心为基准,要是槽为圆柱倒是可以

网友:
第一个,杠杠滴,没毛病!

网友:
书上应该是第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天涯老师,实际上我对内外圆并无公差无要求,对六个孔定位圆轴线和槽两平面对称度有要求,能否标成下 ...

我认为不行。原因如下:

1. 通常来讲,螺纹孔的允许位置度为0.2mm,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直径为0.2毫米的圆,螺纹孔的中心位置允许在这个范围里面变动。要求再高就做不到了。这里不可行的原因就是,以一个位置度偏差0.2mm的孔位集合体,是没办法作为基准约束一个公差带宽度为0.025mm的特征的。本末倒置了
2. 参考:设计-加工-装配-测量各环节的基准统一原则,这个零件加工的时候应该是三爪卡盘夹住外圆柱面进行端面铣槽和钻孔的。这样看的话,加工过程已经默认使用了外圆作为基准(如果不确定,建议咨询一下机加工的师傅)

因此我的建议是这样:

确认一下外圆默认的圆柱度是多少,如果足够精确,可以直接作为基准。
如果外圆柱面的圆柱度很差,我的建议是在装夹的位置修一刀,作为基准,作为基准的长度没必要太长,覆盖夹持面就可以了

网友:
你想表达尺寸101的对称面相对尺寸207对称面的对称度吧?那么基准应该是207的对称面,所以基准A应该在207尺寸的延长线上并对其,图一不清楚是哪个尺寸的基准,图二自己怎么对自己标基准,都不对

网友C:
提取(实际)中心面应限定在间距等于XX、对称于基准中心平面A的两平行平面之间          照片拍自《机械设计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第六版,第一卷 P2-186页 成大先主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工件中心线基准,一个是槽中心线基准吧,都不能算错吧。

槽中心线是不是怎么加工都是对称的

网友:
还有第二种 这操作??  骚

网友(2019-01-21):
引用 网友C:
提取(实际)中心面应限定在间距等于XX、对称于基准中心平面A的两平行平面之间          照片拍自《机械设 ...

这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
第二个自身就是基准···

网友(2019-08-19):
ASME Y14.5-2018 已经取消了对称度这个公差了。希望能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