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已知电机参数如何选择减速机

楼主(2018-10-19):
请问已知2.2KW电机及转速1450等参数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减速机。

网友:
只知道电机参数,选不了减速机。要选减速机,必须知道减速机输出轴要求的转速是多少,扭矩是多少。

网友:
你需求的减速机输出参数(扭矩、转速)是多少?

网友:
你选减速机的需求是什么?
输出轴的需求都不知道,是没法选减速机的

网友:
选电机、减速机都是根据负载反算的,再乘以一个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