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作为机架,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8-10-19):
感谢之前大家的热心帮助,最后还是决定用铝型材作为装置的机架。那么用铝型材作为机架时,具体应该选择哪一种铝型材呢?
我的工作要求是这样的:
如下图所示,运动装置位于机架上方,整个运动装置总重约200-300kg,在齿轮齿框的带动下,做如gif图所示的运动。具体的惯性力我没估算过,但是可以想象一个二三百公斤的物体在直线—圆周—直线进行往复运动,必然有一定的晃动幅度,如此一来底下的机架就比较重要了。用铝型材来搭机架的话,铝型材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度。那么问题来了,铝型材种类繁多,哪一类比较适合我这种场合?恳请各位不吝赐教,先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图1

图1

运动示意

运动示意

网友A:
80×80的吧
矩形的比较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0的吧
矩形的比较结实

为什么不能是60*60或者90*90或者100*100....有没有确定点的说法?

网友(点评):
度一下工业铝型材,,,,

网友:
方钢管焊接

网友B:
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上面运动件运动时,机架不会晃动;另一个是机架在200-300
kg重物下会不会变形。

网友C:
有个疑问:你这如何保证过圆弧不会卡死?
型材框架的刚性跟物体的惯量,型材惯性距,框架结构有关,单纯知道重量是没用的.型材有个好处就是刚性不足靠数量,可以用一堆型材加强

楼主:
焊接就不考虑了,会变形

网友(点评):
照你这么说,焊接没地方用了。

网友(点评):
要我说,如果没有食品药品类的环境要求的话,这么重往复运动就得焊接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问:你这如何保证过圆弧不会卡死?
型材框架的刚性跟物体的惯量,型材惯性距,框架结构有关,单纯知道重 ...

我在adams里面模拟过运动情况 可以过弯

网友(点评):
实际呢?有没有死点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上面运动件运动时,机架不会晃动;另一个是机架在200-300
kg重物下会不会变形。

机架不晃动。。。请问是靠重量来解决吗

楼主:
附上一张铝型材的有关参数,请问集合惯性和截面惯性体现出铝型材什么样的性能?

网友:
大神好多

楼主:
初步打算在这四种当中选 不知具体应当选择哪一种?恳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MATRIXIV发表于 10-19 21:23有个疑问:你这如何保证过圆弧不会卡死?

型材框架的刚性跟物体的惯量,型材惯性距,框架结构有关,单纯知道重量是没用的.型材有个好处就是刚性不足靠数量,可以用一堆型材加强
请问一下大佬如何当运动装置在运动时,确保机架不晃动?

网友:
负重不小,斜拉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10-20 08:03负重不小,斜拉
在下愚钝,请问斜拉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是60*60或者90*90或者100*100....有没有确定点的说法?

good question
有确定的说法
但我建议的80×80,并没有依据的
应该是要进行校核的
主要进行两方面的校核:
1. 型材架的受力校核,主要是型材架本身的挠度变形、和连接螺钉的受力校核;
2. 模态分析,对型材架整体进行振动频率分析,通过调整型材架搭建的结构,找到效果最好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打算在这四种当中选 不知具体应当选择哪一种?恳请各位大侠赐教

这里面有个参数,截面惯矩
校核时,是要用到这个参数的

网友D:
选机架,两个方面:力方面 和外观方面:承重和平衡惯性;如果运动机构本身已经做了动平衡,那么机架就不用考虑用重量来平衡,剩下的是承重问题,选80X80,60X60理论上是根据型材的截面惯性矩测算承载能力,即材料力学里的桁架静力学;不过老司机都不会去算这些了,直接按经验选择。

网友E:
我用过60X60的做清洗机架,1500X1000X1000,做的清洗机架,上面配件不到100公斤吧,很结实,用粗了。后续有订单的话会把结构改小,用40的型材,但是40型材不复杂的话很晃的。
用运动,特别是精密运动,还是焊接结构比较好,焊接之后去应力加工下,型材有强度但没硬度,感觉精密运动还是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60X60的做清洗机架,1500X1000X1000,做的清洗机架,上面配件不到100公斤吧,很结实,用粗了。后续有 ...

还是不考虑焊接了。。。因为我这玩意可能还要微调的。。。焊接做死了微调就比较麻烦。。。另外铝型材搭建的时候也比较灵活。初步打算是用欧标8080的铝型材,您看能不能满足我这个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60X60的做清洗机架,1500X1000X1000,做的清洗机架,上面配件不到100公斤吧,很结实,用粗了。后续有 ...

我认为只要保证这个架子的刚度是不是就可以了?就是架子在机构运动的时候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机架,两个方面:力方面 和外观方面:承重和平衡惯性;如果运动机构本身已经做了动平衡,那么机架就不用 ...

大侠您看我这个使用要求,用8080的铝型材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只要保证这个架子的刚度是不是就可以了?就是架子在机构运动的时候不会变形

刚性来说,肯定是铸件最好,其次是焊接件,结构件都是螺钉拉的,安装是简单,铝的硬度不大,只能以不散架不晃来评估,,80X80结构合理的也很扎实了

网友F:
不知道是谁给你出的主意用铝型材的
我们通常的用法是这样,轻负载用45*45型材,中负载用90*90重型型材,(你前面楼里面贴出来的没有一个是重型型材),重负载或者对精度,刚度有要求,用焊接机架
重载只能用焊接机架的原因,并不是型材强度或者刚度不够,而是型材连接件的连接效果达不到要求,只要侧向力足够大,型材框架一定是摇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谁给你出的主意用铝型材的
我们通常的用法是这样,轻负载用45*45型材,中负载用90*90重型型材,( ...

那请问用方管焊接的机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谁给你出的主意用铝型材的
我们通常的用法是这样,轻负载用45*45型材,中负载用90*90重型型材,( ...

重型型材指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谁给你出的主意用铝型材的
我们通常的用法是这样,轻负载用45*45型材,中负载用90*90重型型材,( ...

还要考虑的一点是安装。。。焊接不是容易变形么。。。我们这里只能找普通的电弧焊。。。不太可能会用上比较高级的焊接方式的

网友(点评):
机架用方通焊接是负重比较大的设备的惯用做法,变型在可控范围内就没问题了,变形太大就是下料和焊接师傅的问题了,我们99%的设备都是方通焊接,普通电焊而已。

网友:
2~3百公斤小儿科,用50*50的都可以了,多搞几个角码,多拉几个斜拉,地脚用脚杯或打地脚膨胀螺栓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要考虑的一点是安装。。。焊接不是容易变形么。。。我们这里只能找普通的电弧焊。。。不太可能会用上比 ...

不确定你的横向运动加速度有多少,200kg负载,加速度若果有5m/s2,横向推力也有1000N了,还是周期性的。型材框架不变形,不松动的可能性不大

型材类型,你去查一下儒拉玛特和力士乐的样本,一看便知。横截面区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确定你的横向运动加速度有多少,200kg负载,加速度若果有5m/s2,横向推力也有1000N了,还是周期性的。 ...

在运动的时候,运动装置是匀速运动的。加速度应该只在启动或者停止的瞬间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运动的时候,运动装置是匀速运动的。加速度应该只在启动或者停止的瞬间有

是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运行到椭圆轨迹两侧圆弧的时候也没有加速度吗?如果没有,速度方向是如何改变的,运动方向又是如何改变的

楼主:
|尘世天涯发表于 10-20 11:18
是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运行到椭圆轨迹两侧圆弧的时候也没有加速度吗?如果没有,速度方向是如何改变的,运动方向又是如何改变的

向心加速度。切向上的速度还是不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心加速度。切向上的速度还是不变的

首先,纠正你一个小错误,速度是矢量,方向,大小的改变都是由于产生了加速度其次,加速度的的产生是由于有了相应的力来试图改变负载的运行状态,在你这个设计里面,这个力是由机架来提供的
这两点你认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您看我这个使用要求,用8080的铝型材能满足要求吗?

可以使用

楼主:
|尘世天涯发表于 10-20 11:39
首先,纠正你一个小错误,速度是矢量,方向,大小的改变都是由于产生了加速度其次,加速度的的产生是由于有了相应的力来试图改变负载的运行状态,在你这个设计里面,这个力是由机架来提供的
这两点你认可吧

应该是匀速圆周运动

网友(点评):
当我没说吧

网友:
运动装置是通过底部电机(或其它动力)驱动的吧,我看你的表述是想用铝型材作为基材设计底部框架支撑结构的。不知道你这个整体是移动式还是固定式的。1、暂且按固定式考虑:支撑住上部的重量,这个静力结构很容易做,型材选容易购买的就行,直角搭接部位建议加筋板,整体可以加斜筋以确保往复过程的稳定性,材料以满足性能,价格较低,易于购买为准,5系列和6系列还是首选,表面最好处理一下,不然后期不好看。2-如果是移动式的不固定,那就要注意了,下部质量要高于上部不少呢,还要看你运动往复的速度,恒速还是变速,有没有电控的一些控制逻辑,比如是否可以增加加减速斜坡什么的。具体讨论可加我微信tpjsun聊聊。

楼主:
|tpjsun发表于 10-20 11:58运动装置是通过底部电机(或其它动力)驱动的吧,我看你的表述是想用铝型材作为基材设计底部框架支撑结构的。不知道你这个整体是移动式还是固定式的。1、暂且按固定式考虑:支撑住上部的重量,这个静力结构很容易做,型材选容易购买的就行,直角搭接部位建议加筋板,整体可以加斜筋以确保往复过程的稳定性,材料以满足性能,价格较低,易于购买为准,5系列和6系列还是首选,表面最好处理一下,不然后期不好看。2-如果是移动式的不固定,那就要注意了,下部质量要高于上部不少呢,还要看你运动往复的速度,恒速还是变速,有没有电控的一些控制逻辑,比如是否可以增加加减速斜坡什么的。具体讨论可加我微信tpjsun聊聊。
大佬用8080的欧标型材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用8080的欧标型材可以吗

具体装置功能不太清楚,不过看图的话应该足够了。另外多说一句,一定要这样的型材吗,不嫌贵?不过后续可以考虑降本

网友G:
在运动过程中,机构重心是不断变化的,机架的受力方向也是不断变化的,型材都是螺丝链接可靠性本身就不高,松动的可能性很高,如果必须用型材做,运行一段时间紧固连接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运动过程中,机构重心是不断变化的,机架的受力方向也是不断变化的,型材都是螺丝链接可靠性本身就不高, ...

多谢你的建议,我之前跟老板提过用方管焊一个机架出来。但是老板说焊接得到的架子保证不了安装精度。所以后面我也不好多说啥了。最好是有这样的工作台之类的成品卖。。。之前还打算用铸铁平台作为底架的,但是这玩意太沉了。无奈之下只能用铝型材加上钢板自己搭一个机架了。这其实也是下下策了。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让老板建议用多大的铝型材搭框架啊。既然担心焊接的精度,说明你的设备精度要求非常高,你用铝型材搭的框架都是用螺栓固定的,螺栓松动后的精度和稳定性会差更多。到时候的维护工作够你再做个机架的。

网友(点评):
楼主你知道那么大的铸铁机架模具费是多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建议,我之前跟老板提过用方管焊一个机架出来。但是老板说焊接得到的架子保证不了安装精度。所以 ...

安装精度?焊接机架可以机加工,怎么也比铝型材搭建的精度高,只不过成本要高出不少!

网友:
我觉得的可以用方通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愚钝,请问斜拉是什么意思?

就是增加相互垂直的两个型材之间斜拉筋条固定,提高机座刚度,不会晃动

网友:
为什么不做成机架用方管焊接,平台机构用十字模组呢?

网友:
用铝型材刚性没那么好,动作频繁的话晃动比较大,矩管焊接相对要好不少。其实外型美观没啥区别,毕竟重要的是性能,精度。

网友:
直接就用的方通焊接的机架,你这个小设备又不大,机架也便宜

网友:
用铝架不牢靠哦,估计用不了多久,铝架的螺丝就送了

楼主:
各位大侠,这个设备做出来也是一个测试机,使用肯定没有那么频繁的

网友:
有运动机构的话  不要选用型材  会松  直接用方钢焊接最好

网友:
铝型材太轻,强度也低。感觉你这个结构晃动会非常严重,底座建议用钢板切割焊接成型

网友:
载荷大的用方钢

网友:
载荷机械设备不建议用铝型材搭架子,建议用方管拼焊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就不考虑了,会变形

焊接变形,你说的怎么个变形法?如果是要保证平行度,焊接之后肯定是需要铣的,型材搭建机架是方便,成本低,并不是说强度比方通好

网友:
另外,机架就需要你好好设计下了,承重的地方加支撑,脚杯选用等

网友:
建议还是用铸造   安装面加工保证精度  贵是贵了点  精度可以保证

网友:
建议焊接钢架  型材震动时间长会松

网友:
你可以看下,有些型材的选型手册上有型材的参数(扭矩啊什么的),然后根据你计算的力来选择用什么型材(计算出来的力记得乘以安全系数哈)。

网友:
铝型材做机架?负载200-300KG,还有运动。受教了!做出来大家学习一下。另外,还有人说方钢(或者矩形管角铁)焊后变形,你是做这个的吗?不懂,没做过就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
铸铁机架怎么样?我们有个机器也是用的80*80机架,跑起来,机架还是很晃,你这个200-300KG的重量,型材机架有可能跑起来还是不够稳,特别是型材机架装配的时候容易有微变形

网友:
方通焊接可以给平面精度的,要么加个平台

网友:
轻载用型材 重载用方通焊接

网友:
按理来讲你应该接触过铝型材搭的机架,晃动是十分大的。况且你这里平凡运动,机架很快就会松散,根本保证不了精度。这种情况 大部分都会采用方通焊接。方通焊接后是会校的,如果安装精度高,你可以在方通安装面上再焊块板,上机床加工。完全不建议用铝型材

网友:
铝型材的安装固定方式应该不如钢管焊接可靠吧,焊接变形可以后期整形恢复的,精度要求高就在管上面焊接固定板,焊接完再把固定板表面铣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谁给你出的主意用铝型材的
我们通常的用法是这样,轻负载用45*45型材,中负载用90*90重型型材,( ...

同意,我们也有铝型材的设备,60*60的,我们设备上油滑轨与丝杆,负载80-100Kg的样子,强度没问题。但是铝型材机架连接时弹性螺母强度不行,弹性螺母全部变形了。60*60的铝型材是M6的弹性螺母,边缘太薄了。所以锁紧就变形了,这个有风险,现在在做老化试验,看看能运行多久。我们大型设备机架用的就是A3焊接。

网友:
运动起来不晃,有没有考虑在型材下面加一块20mm厚的钢板

网友:
8080铝型材没问题的,我们设备1000多斤都是8080当骨架

网友:
铝型材选型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载荷参数的,您参考一下这个指标应该没问题

网友(2019-01-23):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工业80*80比较多

网友:
校核强度,考虑到震动,安全系数取高点,然后机架和下面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用铝型材拼接,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松动的,建议用型钢或者钣金折弯敢接起来吧,这样稳定一点

网友H(2021-01-11):
引用 网友A:
good question
有确定的说法
但我建议的80×80,并没有依据的

请问,该怎么校核和分析呢,是有什么公式,还是有什么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该怎么校核和分析呢,是有什么公式,还是有什么软件呢

铝型材一般用于轻载、静载、框架结构,振动大负载有失效风险,尤其是振动工况,需要确认工况。铝型材一般会做弯曲分析,可以参考一家铝型材item官方样本或者软件,资料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2021-12-06):
方通焊接,上面两侧焊20MM安装板,龙门铣加工安装面,不清楚你这个详细的尺寸,估计也是2000以下能搞定

网友I:
做过设备(2500mmX2000mmX2200mm),设备功能主要由静止时平面受力和运动时的冲击,用法是:8080型材做上部的平面支撑部分,可以很方便的调节,6060方管做下部分主要支撑部分。设备运行情况良好。

网友(2022-08-25):
方通焊接啊,怕变形就时效。安装面有要求就铣一刀或者线切割。

网友:
用铝型材早晚得死

网友:
感觉这个工况用型材的话时间长了会散架,目前大部分的型材链接方式都没有焊接框架稳定,应对这种类似震动工况的话建议还是焊接机架

网友(2024-03-30):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J(2024-04-30):
引用 网友I:
做过设备(2500mmX2000mmX2200mm),设备功能主要由静止时平面受力和运动时的冲击,用法是:8080型材做上部 ...

能否上图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否上图学习一下?谢谢!

大概这样

网友(点评):
方管焊接和型材框架的综合运用

网友:
看了大家的发言,有两个感觉——
1:轻载、低速、非精密,用型材框架;重载、高速、精密用焊接。
2:这台设备是综合运用了上面的原则。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