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工装和工件的同轴度?

楼主(2018-10-19):
如图所示,圆柱形的工件放到工装上面,靠端面定位以及外圆面的配合能保证无数个工件和同一个工装的同轴度在1丝以内么?公差怎么给?

网友A:
两个配合件怎么给同轴度?一般地,同轴度是同一个零件的不同结构要素可以给同轴度。
最好给工装的圆柱面和定位面给一个垂直度或者定位面给一个端面跳动,是工装圆柱面中心线与定位端面保持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配合件怎么给同轴度?一般地,同轴度是同一个零件的不同结构要素可以给同轴度。
最好给工装的圆柱面和 ...

笔误,我的意思是说要保证装配精度,保证两个零件同心。就是不知道公差值给多大。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定位方式。

网友B:
首先,工件和工装的圆度要在5个谬以内才行,尺寸公差也要在5个谬以内,然后,间隙配合0.01以内很难能用手摆正放到工装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工件和工装的圆度要在5个谬以内才行,尺寸公差也要在5个谬以内,然后,间隙配合0.01以内很难能用手摆 ...

这个估计做起来很难了,并且还要求具有互换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配合件怎么给同轴度?一般地,同轴度是同一个零件的不同结构要素可以给同轴度。
最好给工装的圆柱面和 ...

如果改一下,这种过定位的方式呢,端面为第一基准,锥面为第二基准

网友(点评):
重复定位了,只能二选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改一下,这种过定位的方式呢,端面为第一基准,锥面为第二基准

没有引导角,一样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引导角,一样装不进

为啥装不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装不进?

圆柱段比圆锥段长

网友D:
锥度 已经决定深度了 再加个端面 先保证哪个公差呢
既要互换 还要同轴。零件公差肯定要高.

网友:
长理论上讲,再小的公差也不同心

网友:
直接锥面定位吧,端面作为限位用还行

网友E:
这样做有意义么?求教

网友:
工装精度我们一般会要求做到零件精度的1/3到1/2.你这个要几个u的精度的工装,怕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F:
一个丝的工装,有点玩过头了。。。。

网友G:
牛B,能做到一个丝我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B,能做到一个丝我服你!!!

装完再车一刀

网友:
这么高精度的工装是否有必要?思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做起来很难了,并且还要求具有互换性。

所以,是不是更改一下设计呢

网友:
批量做是无法保证在一个丝以内的。

网友H:
一条的公差你这个实现不了,无数个工件说明是批量生产,目前应该国内没有什么设备有这么稳定的精度,产品进度达不到,你工装即使保证了精度一样没用,楼上有社友的建议从设计方面想办法吧,可以尝试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做有意义么?求教

客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段比圆锥段长

圆柱段是空的,工件就是一个锥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锥度 已经决定深度了 再加个端面 先保证哪个公差呢
既要互换 还要同轴。零件公差肯定要高.

我觉得应该是先保证端面,端面为第一基准,再靠圆锥辅助定心,但是这精度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丝的工装,有点玩过头了。。。。

玩大发了,客户就是这么要求的,并且别人之前还真就是这么做的,只是是直接在机床上找正,现在是要改为找正后再上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条的公差你这个实现不了,无数个工件说明是批量生产,目前应该国内没有什么设备有这么稳定的精度,产品进 ...

设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

通常都只要求零件本身的精度,工装只是提供一个稳定的装夹

网友(2018-12-14):
考虑一下实际好点,加工成本超高,装配超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