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小结构的动密封问题

楼主(2018-10-19):
如图,现想设计一个直径为3mm的通道,通过活塞杆推动通道里的液体前进,类似注射器。请问下这样的小结构密封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活塞密封找不到如此小的。提前谢谢大神。 1539952039(1).jpg

网友:
把活塞做成阶梯活塞,可以选择最小规格的密封圈。请问液体压力多大?

网友A:
1.考虑密封段后移,2.加工精度做高,靠油膜密封3.端面密封,锁一个特氟龙垫片,注意防松,4.后段车多道槽,迷宫密封,具体得看液体的粘度跟压力.

网友B:
参考液压阀的阀芯

楼主:
|晓昀发表于 10-19 21:26把活塞做成阶梯活塞,可以选择最小规格的密封圈。请问液体压力多大?
大约几十kpa

网友C:
不能开槽加O型圈吗?

网友D:
瞄了一眼,很好奇那个大圆柱形成的腔体里面的流体你有考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瞄了一眼,很好奇那个大圆柱形成的腔体里面的流体你有考虑吗?

其实一开始设计的只有前面3mm的杆,但是密封不好密封,推液体的时候回漏,所以想了下后面加了个阶梯,但是具体还是没明白怎么设计动密封 。

大的空腔里按理说是不能有液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考虑密封段后移,2.加工精度做高,靠油膜密封3.端面密封,锁一个特氟龙垫片,注意防松,4.后段车多道槽,迷宫密 ...

谢谢!
1 现在画的就是想的是密封段后移,在如图位置加密封圈。

但是做过改装后发现动密封不是很好,摩擦力太大。

2 加工精度提高后单靠油膜密封能密封住吗?

3 怎么端面密封 ,具体不是很明白

4 后段迷宫密封是不是在大的圆柱前会有存留液体,这样在杆推动时会对前段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液压阀的阀芯

谢谢,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开槽加O型圈吗?

改装过,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摩擦力有点大。

网友:
这类阀芯有标准件可以购买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0-21 14:44这类阀芯有标准件可以购买了。
可以麻烦说下标准件的名字吗,我去搜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