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对液压系统的影响

楼主(2018-10-20):
在低温环境下,液压系统中会受到哪些具体影响,如何计算或评估这些影响的具体情况。比如压力,流量,在液压油零下55摄氏度时,整个系统的压力,流量相对常温时的工作状况会有怎样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的大小有什么理论去评估计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值,以便能更好的对各液压元器件进行选型。还请前辈们不腻赐教!谢谢!

网友A:
主要是液压油的流动变化,相关的公式还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液压油的流动变化,相关的公式还是通用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55°的低温环境下影响的是液压系统的启动性能,当系统启动之前,做好预热准备工作,低温对系统运行影响不大。

另外,低温环境影响液压元件的影响就是储存时的低温影响材料的性能。

所以,低温环境下,要使液压系统正常稳定运行,必须使用低温液压油;系统启动之前,要做好预热工作;液压系统停机不使用时,做好保温工作;材料的使用,也要适应低温工况,需要做冲击功试验。

网友C:
低温导致液压油粘度增加,容易吸空,假如是柱塞泵一定要注意否则容易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的低温环境下影响的是液压系统的启动性能,当系统启动之前,做好预热准备工作,低温对系统运行影响不 ...

谢谢!收获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温导致液压油粘度增加,容易吸空,假如是柱塞泵一定要注意否则容易拉断。

谢谢!这一点之前还没注意,多谢提醒!

网友D:
低温使液压油粘度变大。粘度过高,油泵的自吸能力下降,液压系统压力损失增大,

功率损失增大。一般认为, 当粘度≥1000mm2/s时,液压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粘度

≥2000mm2/ s时,液压系统不能正常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温使液压油粘度变大。粘度过高,油泵的自吸能力下降,液压系统压力损失增大,

功率损失增大。一般认为,  ...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低温导致液压油粘度增加,容易吸空,假如是柱塞泵一定要注意否则容易拉断。

这个遇到过,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遇到过,支持!

内行都是有事故积累起来的

网友:
回复赚积分

网友(2019-01-24):
很好,找到一些相关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