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下方公式

楼主(2018-10-20):
下面的计算轴向负荷的公式中,f是空载时导向面的阻力。我想知道拿工作行程加速的计算公式看,(M1+M2)*a不应该是轴向所受的合力么,为何还要再加上导向面阻力和直线导轨的摩擦力。而且就算加的话那加速度的力难道不是跟导向面阻力还有导轨摩擦力反向么,那不是应该减去加速度产生的力么,求大神解答下,看了好久愣是没懂

网友:
看下加速行程:

Fa1为电机的驱动力,那么:     Fa1-μ*(m1+m2)-f=(M1+M2)*a,这个公式没错吧?

后面几个也一样。

网友:
高中物理,都快忘了
我觉得楼主可能是忘了牛顿第二定律的内容了:物体的加速度跟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合外力的方向相同。
公式表达为:F(合力)=m(质量)·a(加速度)
就以工作行程来看,其公式是变换来的,原式为:F(合力)=Fa1(驱动力)-μ·(m1+m2)·g(摩擦力)-f(导向面阻力)=(m1+m2)·a
公式变换下就得到图中公式了。

网友:
加速度产生的力,应该是惯性,应该是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