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画图时,结构构件裁剪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如图怎么解决

楼主(2018-10-20):
(图片)

网友A:
把左边的对话框显示完全,看看你的设置

网友:
两个型材不一样大或者搭接错位,换一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边的对话框显示完全,看看你的设置

网友:
裁剪边界,选实体试试看

网友:
把‘’允许延伸去“”掉,选择实体裁剪,看看结果。我一般是把这个前面的对号去掉。

网友:
模型裁剪都是需要剪切面的,楼主有没有设置剪切的面?

网友:
赚点威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