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运动力学的高手帮忙算一下小齿轮需要多少扭矩

楼主(2018-10-20):
帮忙计算一下

补充内容 (2018-10-22 08:19):
上图写错了,中型齿轮分度圆φ150

网友A:
大齿轮输出扭矩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输出扭矩是多少?

大齿轮是圆盘上的惰轮,就是求转动这个大齿轮的扭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齿轮是圆盘上的惰轮,就是求转动这个大齿轮的扭矩

不会算啊,兄弟~

以前做离心式压缩机的时候玩过,早忘记了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电机选用一章,怎么算功率,转速。。来选择电机,翻出来看看吧!

尽可能选用功率大点的吧,发热小,电机使用寿命长~~呵呵。。。帮不了你不好意思了!

网友B:
你中齿轮齿数应该是40吧,你自己核一下。这个应该是纯惯量的负载,我给你估摸算算

网友:
转矩=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可求大齿轮加速所需扭矩,按速比求电机参数,中齿轮分度圆150

网友C:
算出的数据这么小!

哪位社友也计算下,看看是不是哪里计算错了?

网友:
马达转速需大于386rpm,输出扭矩大于10N·m,安全系数取的1.4左右,加减速时间取的0.45s。

网友:
图片弄半天

网友D:
这个题目本身表述不清
1.3秒转过90度,初始速度是多少?转到位是要求的速度是多少?

如果初始速度不为零,这个题目就出错了,应该以要求最严苛的启动过程来进行验算

如果是从零开始加速,90度以后停止,就可以直接开始求解了(90度以后达到最大速度也可以开始求解,只是计算方法有些不用)

首选找一个三维软件,把大齿轮的模型做出来,直接测量自身的转动惯量,假设为J0(你只提供质量和尺寸是无法计算的到转动惯量的,因为不清楚质量分布)

加速度根据前面的假设,选取对系统要求最低的三角形曲线,求得加速度:s=1/2at2  a=2*Pi/2/2/1.3/1.3  (这里的s应该等于Pi/2/2)

大齿轮的加速扭矩 T0 = J0 * a

剩下的是不是就很简单了,考虑上传动效率,减速比,折算一下就可以了。得到的小齿轮驱动扭矩T1,去跟步进电机的启动扭矩比较,启动扭矩大于T1就可以了

将前面大齿轮的最大速度V0= 1/4/1.3*2 rpm  折算到小齿轮上得到小齿轮的最大转速V1

再次验证步进电机在V1转速下的输出扭矩需大于T1

网友E:
这个算二级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算啊,兄弟~

以前做离心式压缩机的时候玩过,早忘记了

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中齿轮齿数应该是40吧,你自己核一下。这个应该是纯惯量的负载,我给你估摸算算

哥!中齿轮是50齿,我核实过,模数3,分度圆直径150.哥,是我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算二级减速。

是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题目本身表述不清
1.3秒转过90度,初始速度是多少?转到位是要求的速度是多少?

大神哥您好!速度是1.3秒旋转90°,也就是说从0开始加速-恒速-减速只用时1.3秒,大齿轮旋转109齿,大齿轮转速11.6r/min.
                    大齿轮上有很多均布的机构,加在一起是160KG,我们就视为大齿轮质量160KG,质心在中轴线上。

楼主:
谢谢哥!图片很好弄的,说说我的笨办法,先用QQ截图,然后找个QQ好友的对话框贴上去,不用发送,鼠标放在图片上点右键另存为到桌面,然后就可以在论坛的回复框里点击图片上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图片很好弄的,说说我的笨办法,先用QQ截图,然后找个QQ好友的对话框贴上去,不用发送,鼠标放在 ...

哦,截图可以的,我试了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截图可以的,我试了试,哈哈。

电机加速必须转矩7.729Nm,我指能看懂这个程度了
有一点我很纳闷的,电机驱动的小齿轮/中型齿轮的齿数比是1:2.5,,中型齿轮与大齿轮的齿数比1:8.7,但是大齿轮是直接与转盘连接,也就是说大齿轮是终端,中型齿轮就相当于是个二级减速机,中型齿轮与大齿轮的1:8.7速比要不要算进总速比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出的数据这么小!

哪位社友也计算下,看看是不是哪里计算错了?

好像是这样,但是又好像哪里不妥。大齿轮是终端,需要让160KG的大齿轮在1.3秒(从静止-运动-停止)旋转90°需要48.49Nm对吧?减速比要不要算上后面大齿轮的1:8.7的速比?

楼主:
这个公式T=(TS+TL)*S 中的S安全系数给多少合适?怎么定义呢?文化水平不高而又在努力学习中的我好迷茫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加速必须转矩7.729Nm,我指能看懂这个程度了
有一点我很纳闷的,电机驱动的小齿轮/中型齿轮的齿数 ...

要算的,2.5*8.7=21.75,计算代入的就是21.7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公式T=(TS+TL)*S 中的S安全系数给多少合适?怎么定义呢?文化水平不高而又在努力学习中的我好迷茫 ...

这个看工况的,是否经常启停?是否有剧烈碰撞?加工精度是否按照标准在执行?等等,不过一般多做几个案子就有底了,像一般平稳传动,取1.2~1.5之间就行了,工况较恶劣的取到1.5~1.8,不过一般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工况的,是否经常启停?是否有剧烈碰撞?加工精度是否按照标准在执行?等等,不过一般多做几个案子 ...

谢谢哥!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出的数据这么小!

哪位社友也计算下,看看是不是哪里计算错了?

对不对先不说,但是你这么热心,必须给你点赞支持下。

网友F:
卧槽,牛逼了。大师,表格分享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哥您好!速度是1.3秒旋转90°,也就是说从0开始加速-恒速-减速只用时1.3秒,大齿轮旋转109齿,大齿轮 ...

你也说了大齿轮上有很多机构,所以大齿轮自身的转动惯量是没办法手动计算的。

质量分布并不是指质心位置,同样重量,同样最大直径,同样质心位于轴线,转动惯量可以是无数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也说了大齿轮上有很多机构,所以大齿轮自身的转动惯量是没办法手动计算的。

质量分布并不是指质心位 ...

是的!您说的对!大齿轮上有其他圆盘机构,但都是均布的紧固的,我们就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必须得出一个转动惯量,一个最大的估值。然后在电机选型的时候再以1.5倍的原则选型。我们不是搞航天飞机,不需要追求绝对的精准数据。您说对吧?

网友:
我的理论知识需要不断的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牛逼了。大师,表格分享下。

这表格我们这个论坛上出现了好几次,好几个版本了。我下载了,就是不太会用,对公式中的(加减速时间比)、(安全系数)、(外力)、(传送带和滚筒的机械效率)这些数据理在设备真正工况时的情况理解得不透彻。但我还是对其中的错别字修正了,把没用的删除了,添加了同步带周长,同步轮节圆的算法公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表格我们这个论坛上出现了好几次,好几个版本了。我下载了,就是不太会用,对公式中的(加减速时间比) ...

拿走了,谢谢。有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您说的对!大齿轮上有其他圆盘机构,但都是均布的紧固的,我们就视为一个整体。我们必须得出一个转 ...

如果你放了安全系数,一定要找到这个系数的出处,哪里说了要放这个系数,应该放多少,都要有出处。否则,就会成为被人挑战的点

做设计的一定要严谨

而且,据我所知,选电机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系数的

网友(点评):
系数选择要根据工况选。层主说的很对,不是随便定一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放了安全系数,一定要找到这个系数的出处,哪里说了要放这个系数,应该放多少,都要有出处。否则, ...

大神!小弟才疏学浅、胸无点墨、目不识丁、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就是找不到这个系数的出处,如何定义、应该放多少,23楼苦海无边123提出了一个范围,说跟启动频率、碰撞之类的工况有关系,我就按他这个来实践一下。您有更完美的答案可以指教一二!谢谢!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工况的,是否经常启停?是否有剧烈碰撞?加工精度是否按照标准在执行?等等,不过一般多做几个案子 ...

哥!我又纳闷了。今天在选型滚珠丝杆的时候看了上银的选型手册,上面提到安全系数。BF座+滚珠丝杆+BK座+联轴器+伺服电机 这样的精密配合,上银设置的安全系数是 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我又纳闷了。今天在选型滚珠丝杆的时候看了上银的选型手册,上面提到安全系数。BF座+滚珠丝杆+BK座+ ...

      我不知道总扭矩力的199kgf·mm是什么扭矩,所以为什么设置安全系数为2我也不清楚。其实你应该理解一下安全系数的定义是什么,包括楼上说我安全系数出处的兄台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安全系数说明白点就是给自己的计算结果留点余量,我刚接触的时候就有经历过:数据算得好好的,但实际使用时马达发热过载,因为你在计算过程中没办法把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考虑进去。       安全系数1.2、1.5是一种说法,我也有遇到工程师在选型时,要求计算结果值不能超过允许值的80%的,所以都只是为了给自己留点余量罢了,而且马达的规格是呈阶梯式往上涨的,有时候可能你用不用算安全系数,你选的都是同一种规格的马达。而安全系数会在某些临界值的时候,提醒你往上选大一级。
        至于这个系数的出处,我也查了下,都没找见,可能是直接从机械结构设计上面借鉴过来的,真是惭愧。而伺服马达选型都没有要求安全系数,因为伺服马达过载能力强,选择的时候都是用有效扭矩在选型。
        最后回到主题,楼主打算用步进马达,我对步进马达不是特别了解,但据我所知,步进马达的过载能力是极差的,所以在计算选型时,请使用加减速时的最大力矩去计算,如果你的数据都比较精确,使用工况也比较好的话,安全系数取到1.2,最多1.5是完全OK的,再多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走了,谢谢。有心了

我最近一直在完善这个表格,正在添加同步轮传动的算式公式时发现前面丝杆传动里面的一个常数的单位有问题。就是【G=9.8m/s】,这个应该是错误的,牛顿第二定律重力加速度G=9.8kg/N=9.8 m/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总扭矩力的199kgf·mm是什么扭矩,所以为什么设置安全系数为2我也不清楚。其实你应该理解 ...

您说得对!安全系数我理解就是理论推算的电机扭矩匹配跟实际上真正的工况不是绝对的精准的,有些因素是推算不出来的,比如实际的摩擦力之类的,这样按照理论推算出的扭矩实际上就不够用。所以选择电机的时候应该盈余0.5-1倍,也就是说安全系数1.5中的0.5是应对那些不确定的因素或者无法计算的外力负载。

网友(2019-01-08):
扭矩计算几个公式T=Fr,T=Jβ,T=9550P/n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出的数据这么小!

哪位社友也计算下,看看是不是哪里计算错了?

不小了,你这个是减速机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