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图零件是用什么工艺连接在一起的?

楼主(2018-10-20):
求教各位大哥,这个零件是怎么连接在一块的。上面是凸头,下端圆柱是活塞杆。
有师傅说是铆接在一起的,小弟不了解这个工艺,求教各位是怎么铆接在一起的,如果不是铆接在一起,又是什么工艺呢?
先谢谢大家看帖子,有懂的朋友麻烦解惑,谢谢。

网友:
看着像是整体的

网友:
估计不会是铆接,这个应该是会承受比较大的拉力或者压力,估计铆接强度不高,要吗是整体的,要么是焊接的

网友:
有可能是钎焊

网友:
应该是整体铸造的吧,好像是平行夹爪气缸里的配件

网友:
上面部分开孔,轴部分做定位台阶,定位后上面施焊,然后再加工施焊面。

网友:
看着像是整体加工出来的,先车后铣,是可以做出来的,就是费点劲

网友:
整体加工的或者焊接的,图片也不是很清晰,看不清楚圆柱和锥形连接部分。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这是个什么东西(作用、别名~~~有关它的任何消息)

网友:
看焊缝,好像是电子束焊

网友:
也可以是压铆成一体的。

网友:
先车,然后线割

网友:
应该是焊的吧,铆接的话,不是不行,但成本太高

网友:
一般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