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T3热处理状态是么?

楼主(2018-10-20):
各位大侠,如图所示,T3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
大侠们都双休了

网友A:
第一次见,T3一般是铝合金的一种热处理状态,钢件没见过。

网友B:
不适用碳钢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适用碳钢材质

但是人家2010年的图纸就是这样,不可能有错都沿用这么多年的,是不是标准没找对

网友C:
铝合金的热处理工艺:T1--人工时效 T2--退火 T4--固溶处理加自然时效 T5--固溶处理加不完全人工时效 T6--固溶处理加完全人工时效 T7--固溶处理加稳定化处理 固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的热处理工艺:T1--人工时效 T2--退火 T4--固溶处理加自然时效 T5--固溶处理加不完全人工时效 T6--固 ...

差点被你吓到了,C45是德标的45#钢,和铝没关系

网友:
那你德查德国的热处理标准。国人的标准肯定不适合,都是瞎猜的。

网友:
45号钢,一般都只调质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T3一般是铝合金的一种热处理状态,钢件没见过。

对,铝合金我们用的很多,这个刚好我们找了供应商过来给我们培训过,然后钢件的我也没接触过。关于铝材T处理:
T0

固熔热处理后经自然时效再通过冷加工的状态适用于经冷加工提高强度的产品。
T1
适用于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
T2
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经冷加工后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的状态
适用于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后?进行冷加工、或矫直、矫平以提高强度的产
品。
T3
固熔热处理后进行冷加工?再经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的状态  适用于在固熔热处理后?进行冷加工、或矫直、矫平以提高强度的产品。
T4
固熔热处理后自然时效至基本稳定的状态  适用于固熔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短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
T5
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然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 适用于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后?不经过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予以人工时效的产品。
T6

铝合金t6热处理炉是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固熔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 性能极限)的产品
T7
固熔热处理后进行过时效的状态适用于固熔热处理后?为获取某些重要特性?在人工时效时?强度在时效曲线上越过了最高峰点的产品。
T8
固熔热处理后经冷加工?然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经冷加工?或矫直、矫平以提高强度的产品。
T9
固熔热处理后人工时效?然后进行冷加工的状态适用于经冷加工提高强度的产品。
T10
由高温成型过程冷却后?进行冷加工,然后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经冷加工或矫直、矫平以提高强度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