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截面 怎么扫描切除啊?

楼主(2018-10-20):
上面三个  是 要切除的截面(前后两个并非对称的,中间那个也并非居中)  下面 一个弧 是路径,  怎么切出来啊?

网友:
这个得用放样切除吧 扫描切除必须也只能是一个截面草图啊

网友:
可以先按曲线把曲面造型出来,再用曲面去剪切。

网友:
赚点威望……

网友(2018-11-20):
可以试试放样切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