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螺纹倒角从何处算起?

楼主(2018-10-20):
某设计图上有一个M10*1.25的内螺纹,倒角C0.5,没有在图上画出倒角大小从哪起,有点不确定,因为搜索百度图库,看到的螺纹倒角都是从内孔(小径)算起,而C0.5倒角如果从内孔(小径)算起,其直径还没有螺纹大径大,如果说从大径算起,我没见过这样的标注,

请教:没有在图上画出的内螺纹倒角,其起点是从内孔(小径)算起还是从外径算起?如果是从小径算起,倒角外径不超过螺纹大径是否合适?如果是从外径算起,是否有依据(出处)?

网友:
纠结倒角。。。中径肯定不合适了,小径为主

网友(点评):
倒角直径小于螺纹大径是否合理?是否可以?

网友:
楼主当真不知??倒角的用处不就是便于螺纹拧入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应从小径算起,但没找到权威出处,

网友:
内螺纹倒角还是要大于螺纹大径为好,或者等于,但这完全取决于螺距,牙型,内螺纹是要先倒角再车削的,也是起到个引导的作用

网友(点评):
为什么取决于螺距,牙型?

网友(点评):
入头螺纹要大于牙型高的,不然飞边会凸出端面的

网友:
从公称直径算起

网友:
我认为倒角的原因是因为毛刺翻边,导致平面安装误差。

网友A:
我接触的螺纹工艺都是打底孔然后倒角然后攻螺纹,倒角除了常规的去掉锐边还起一个引导丝锥的作用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10-21 07:51从公称直径算起
有出处吗?

网友:
这个我想设计图纸人员也未必考虑过从哪里开始倒角,如果明白它的用途就不会再纠结与从哪里开始倒角。

网友:
这样看的话,图纸直接标注止点直径和角度应该会更好一些

翻了一下手册的螺母倒角,不管螺距是多少,止点统一是大径

网友(点评):
是大径吗

网友(点评):
螺母的倒角止点是大径

网友:
估计是不懂加工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尺寸  不必纠结
实际生产中 也不会说你标个C0.5倒角  加工人员就一定按你的做
实际加工中  倒角后的尺寸都是大于螺纹公称直径的
也没有啥具体公式 一般大个0.5-1mm就行了  以不翻毛刺为原则

防止翻毛刺的目的  也是为了后续螺栓拧入时方便旋入

网友(点评):
看来设计人员想表达的意思应是大径倒角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的螺纹工艺都是打底孔然后倒角然后攻螺纹,倒角除了常规的去掉锐边还起一个引导丝锥的作用

支持。

网友:
螺纹孔,与螺纹杆倒角方式差别比大。

网友:
倒角的目的是为了装配更容易导入,所以应从大径尺寸倒角